[维修求助]
ipad6 4g版以前硬解过ID。现在无法激活了?怎么办?

楼主(2018-02-28):
  听说ipad6 4g版改wifi要去掉什么电阻?
  我这边有个机器是这样的,他这个原来硬解过id, 现在他把他抹掉了,无法激活了,我把自己的序列号跟wifi蓝牙,地址写进去还是没用。听说要改成wifi版的,改成wifi版能激活吗?  还是要买那个没有激活过的码?

网友:
            自己的ipad6里面那个码

网友:
推荐直接买个码  要不用原机的码也行··不过要查蓝牙和wifi  最后要换wifi版的wifi模块

网友:
换之前要把以前的各种码备份下来,换了再重新刷

网友:
不太清楚 帮顶
你或者可以多试试

网友A:
你这个原机的是带锁的  所以原机的已经不可能  只能改WIFI  最后更换WIFI芯片  不能激活就买一套序列号  这套序列号并不是IPAD6的  去哪里买我就不说了  11系统加了验证  虽然很多人已经知道怎么pojie但是还是不要在公众场合说为好

网友:
不对吧  你4G版本硬盘ID? 那么你4G肯定失效哦  你是扩容机吧  只需要查到原机WIFI 蓝牙即可

网友B(2018-03-31):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原机的是带锁的  所以原机的已经不可能  只能改WIFI  最后更换WIFI芯片  不能激活就买一套序列号  这 ...

如果是换wifi芯片的话,wifi芯片可以随便换吗,还是有专门的版本
然后换wifi地址是和新的序列号配套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换wifi芯片的话,wifi芯片可以随便换吗,还是有专门的版本
然后换wifi地址是和新的序列号配套的吗

肯定是不能随便换呀  要不然原机的为啥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