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40-45疑难杂症

楼主(2018-02-28):
G40-45 具体故障是这样的  用适配器或者 适配器+电池情况下  在WIN系统下关机 关机完了后 所有指示灯灭了 待机0.032A  1秒后待机又有0.062A  在这个状态下 如果继续按电源开关开机  电流下降到0.054A  电源指示灯亮   不上电  这时要么拔了电源适配器重新插上 要么长按开关4秒   然后待机才回到0.032A  才能正常触发上电   (这个故障在PE下开关机不存在)
另外单独电池工作一切正常   《就是WIN系统下  关机的时候有适配器存在的时候反映故障》
  刷过8586   刷过BIOS     不知道从何下手了

补充一下   系统下关机后 待机偏高   测得待机3.3被拉低至2.6V并且微热

网友:
确实很头疼哦,很少遇到过。不过可以看到故障现象,再加上有图纸、时序,也不是太难的事情,只是需要时间和耐心而已。

网友:
我的思路:再不能触发的情况下
1 查EC的触发条件,VCC、ECRST、ACIN、LID、LPC、PWRSW、PBTNOUT、SLPx
2 查PCH的开机条件,具体图纸里都有,当然,如果是四合一的APU,又没有点位图情况下,那就需要极大的耐心和运气了。

网友:
应该是io的问题吧,测信号吧,没有好办法

网友:
回帖奖励 +1 分下载分

3.3被拉低至2.6V并且微热  这个就是问题 看看是不是负载的问题 或者是供电不足

网友:
有可能待机芯片的问题

网友:
待机芯片应该发热了,待机芯片的条件都正常吗

网友:
                 示波器看各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