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G9青春版无灯维修过程

楼主(2018-02-28):
楼主很少发帖,是因为是个维修新手,好了不扯废话了,进入正题,
快下班了同行拿来一个华为G9青春版的手机无灯光有显示,同行给客户换过屏,客户用了一段时间没灯光了,像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换屏的时候不小心把背光阳极线路上的电感扣烧了,拿到手机之后开机的确没灯光
火速拆机,卸掉屏蔽罩在显微镜下看了一下,显示接口处没有烧的痕迹,然后打开了飞鹰查看了原理图

首先看背光阳极线路有一个保护电感LB401,在显微镜下看了一下,两头冒锡,已经烧掉了,看到这里就已经知道问题了,直接拆了电感短接,心想有一个修好了。可是开机之后震动一下还是无灯,有显示
楼主有点懵逼了,难道背光电源坏了吗?这个机器是没有背光IC的,背光阳极直接从电源直接发出的。扣屏量供电,电源IC有发出3V供电,说明电源没坏,只是没升压。
最后仔细的看了一下原理图,阳极线路还经过一个2级管和一个升压电感,2级管打值测量下好坏,2级管好的,打电感,大电感两端不通,这就找到问题了,拆了,找了一个红米手机上的电感装上去了完美亮屏

网友:
安卓机器一般,都容易烧掉升压电感。

网友A:
安卓机器我拆都没看拆过  现在手机的价格比电脑的维修高   楼主这样维修你给客户报多少钱?

网友:
学习 了  对我来说         太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卓机器我拆都没看拆过  现在手机的价格比电脑的维修高   楼主这样维修你给客户报多少钱?

也要不上价格,同行送来的,50快把

网友B:
楼主换了L401?    图纸分享一下吧

网友:
楼主牛逼啊,感谢楼主提供的维修经验!

网友:
厉害,向各位师傅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换了L401?    图纸分享一下吧

LB401短接的,L401换的,图纸是包年的分享不了啊

网友C:
  飞鹰是不是国产的图纸都会有啊!

网友:
加密狗有啥图纸

网友:
很多, 可以去网上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鹰是不是国产的图纸都会有啊!

不一定啊,魅族的就没有,其他的还好一般都有

网友:
飞鹰,蓝锐,ZXW  这三款哪个好用   打算买一个呢

网友:
楼主很强大,,谢谢楼主经验分享。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了感谢分享,学习了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技术强大,思路好,非常值得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