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飞天U43 X300_MAN_PCB 触发后电流0.1A不开机通病

楼主(2018-02-28):
忙于生计,好久没发帖了,今天正好下个早班,分享一个通病案例,让修到这故障的朋友少走一些弯路。
型号和板号如题,半个月前修了一台,今天又修了一台,故障现象和故障点一模一样,触发后电流0.1A,ISL95870B这一路PWM电压没有产生,当时测量芯片工作条件没有发现异常,换了芯片后好了,交给客户使用,客户用了一天故障又重现了,然后又换了一个芯片,换过后开机正常,然后关机放了几个小时,再次开机又是0.1A,发现加热芯片周围机器就能正常开机,更换自举电容故障依旧,用示波器测到Q44的第三脚后发现上电后无动作,测量芯片的LGATE脚有动作,万用表测两点又是相通的,可能板层过孔有问题,飞线解决,故障再无反复。

码字不容易,各位师傅帮忙加点分吧

网友:
下管控制极断开了,两台都这样,确实是通病啊!

网友:
pwm电路上波波一目了然,这个供电用的复合管

网友A:
神州的产品修到的少,过孔有故障以前在工厂的时候,修SMT出来的不良品的时候常遇到,现在很少遇到!

网友B:
“万用表测两点是相通的”,是否打错字了,是不通吧

网友:
谢谢楼主,学习一下,下管控制极断开了,两台都这样,确实是通病啊!

网友C:
同一个维修人员遇到两台一样的,足以说明问题。谢谢分享

网友D:
虽然一根线就解决问题。但是从查到换到。到返修。拆装机。 想想都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测两点是相通的”,是否打错字了,是不通吧

确实是通的,所以怀疑板层过孔有问题,似断非断

网友:
引用 网友D:
虽然一根线就解决问题。但是从查到换到。到返修。拆装机。 想想都累。

是啊,返修是一件很恶心的事情,昨天修的同样的机器,测也没测,就直接拉根线过去就OK了

网友:
神州机器确实修的很少,不过谢谢分享

网友:
下管驱动不正常    还有一种情况 下管不良  你烙铁加热 它就好了

网友:
找个机器还没遇到过,线收藏,或许会遇到

网友:
总线供电吧

网友:
神船的确是够了,这个通病明显是板子做工有问题,谢谢LZ分享,做维修的知道过孔断线这样的故障查很难查的!顺便说一下这个板子还有一个通病就是0.85V的滤波电容CP31,导致0.2A掉电,希望遇到的可以借鉴!

网友:
谢谢楼主,学习一下.....................................

网友(点评):
不用谢,实在要谢的话就给加点分吧

网友:
过孔不进水的话 一般都很少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一个维修人员遇到两台一样的,足以说明问题。谢谢分享

不用谢,实在要谢的话就给加点分吧

网友:
谢谢楼主,学习一下,下管控制极断开了

网友:
这个问题不用示波器估计很难修出来啊、

网友:
加分!!! 加分!!!  确实是通病  白捡RMB

网友:
通病来的 都是捡钱啊 呵呵  学习下 下次碰到也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没有示波器都不知道要怎么修

网友:
谢谢了,我当时一个也是这样的问题,也修了好久,确实是pcB板设计问题

网友:
收下了下次真碰到可秒了吧。呵呵!!!!

网友:
谢谢分享   学习了有待下次遇到此问题机借此可秒了他......

网友E:
哇,你要是早点发出来就好了,我都遇到2台一模一样的了,都没修出来,收藏了

网友F:
是通病吗?你碰过几台这样问题?

网友G:
谢谢楼主分享的通病。。。这要是慢慢查  很累人。。谢谢

网友:
不容易啊    给我们后面维修找到简便

网友:
还没遇到过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通病吗?你碰过几台这样问题?

没几台,才两台,帖子里写的清清楚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哇,你要是早点发出来就好了,我都遇到2台一模一样的了,都没修出来,收藏了

你的是一模一样的故障现象吗,下次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楼主分享的通病。。。这要是慢慢查  很累人。。谢谢

不用谢哈,加分鼓励一下吧,多谢了

网友:
文章短,基本功好!!文章短,基本功好!!文章短,基本功好!!

网友:
管驱动不正常    还有一种情况 下管不良  你烙铁加热 它就好了

网友:
老板技术牛逼啊,谢谢分享!1!!!!!11

网友:
这个通病应该是电容吧

网友:
这种飞天本很差的 几个通病

网友:
没图纸,没点位,这都修好了,技术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神州的产品修到的少,过孔有故障以前在工厂的时候,修SMT出来的不良品的时候常遇到,现在很少遇到!

SMT是什么意思   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H:
这里断线了会不会造成大短路

网友:
        楼主技术太6了,加分 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里断线了会不会造成大短路

上管的栅极悬空会大电流,下管不会

网友:
飞线解决    原来板层有问题了 。。。。。。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了感谢分享学习了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最喜欢看见通病两个字,呵呵,维修起来省时间

网友:
断线啦,这都被你检查出来,真够细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