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干了cpu没好要亏本啦

楼主(2018-02-28):
机子咸鱼300手来的整机,i5 4200h  850显卡,本来打算修好卖掉的,结果发现通电cpu烫发现,1.35vs短路,于是看了点位图发现其与cpu也是直连,于是直接干掉cpu,干掉之后阻值正常,于是,于是买了cpu换上,换上后开机上电到0.45就不动了,所有主供电都有。。cpu就是不工作,,这个的话要查什么条件。。。。淘宝买原厂bios刷过也是一样,版号是x550jd...还有我发现这个电压貌似不对如图
看来要亏老本了吗

网友:
亏本赔本正常,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次亏本为下次捞本奠定基础。

网友:
一般换cpu的不怎么敢赌 换了不好就亏大了

网友:
肯定还有短路,尾微端,很难搞、、、、、

网友:
问问月饼老师或者黄老师,看看,,,,,,,

网友A:
cpu供电芯片和供电管也有可能,上次修一个g50的本供电管烧了,cpu发烫,换了供电管就好了

网友B:
1.35s短路会烧内存呀。。。自己检查一下主板工作在什么阶段了,有没有自检。。。

网友:
             你买的CPU就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C:
内存是不是集成的啊!!看看!内存是不是集成的啊!!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1.35s短路会烧内存呀。。。自己检查一下主板工作在什么阶段了,有没有自检。。。

是1.3v直连了cpu,cpu短路导致1.3短路的额,去掉cpu就不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是不是集成的啊!!看看!内存是不是集成的啊!!看看!

是集成的:Q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芯片和供电管也有可能,上次修一个g50的本供电管烧了,cpu发烫,换了供电管就好了

供电管压根没烧,只是cpu发烫,

网友D:
有么有可能CPU还是有问题或者么有焊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么有可能CPU还是有问题或者么有焊接好

有道理。。。。。。。。。。。。。。。。。。。。。。。。。。。。。。。。。。。。

网友:
一般CPU坏我一般都换板,风险太大

网友:
换板子吧

网友:
再卸下CPU看看焊盘吧,说不定有惊喜,之前我就挨过一次

网友:
这个要么CPU没换好,要么买到坏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