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BCM53125 交换芯片 焊接方法

楼主(2018-03-01):
路由器上的BCM53125交换芯片,半bga半长方形供电脚,比较变态的芯片超级难搞!焊接不好就会造成通电开机wan、lan1、lan2的灯常亮,多加热几次还会造成焊点脱落,求教大神焊接经验,望赐教!小弟拜谢...

网友:
路由器你也高好牛逼啊,,,,,,,,,,

网友:
是不是QFN封装的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网友:
和正常焊接显卡显存一个样就可以

网友:
真的很难焊接,比QFN复杂吧,BGA+风抢,成功率太低了

网友A:
楼主是换新芯片还是原机的芯片植锡重新装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换新芯片还是原机的芯片植锡重新装回去?

换新的芯片,这个芯片植锡难度大

网友:
用bga机器没问题的。先用块废bga测好曲线,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