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维修求助

楼主(2018-03-01):
屏上的这IC烧了 想问下这IC 里面带程序吗?是直接换一个就行了吗?

网友:
新手,我也不懂, 估计这个芯片烧了,其它还有烧的部分, 这个芯片,好像不带程序吧, 进来学习下, 几块钱一个,买来换,当学知识

网友:
不带程序,找旧屏或者淘宝上买个。换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