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8h61 2.0 大板有通病吗

楼主(2018-03-01):
主板有通病吗,上电就掉,电压也都有,也没图怎么搞
通病

网友A:
什么问题 我可以给你点位图
zaleun
谢谢,按开关风扇转几秒就停,开机测电压都有,拔了12V一样
详情

网友:
拔了小电源也关机吗?重新下载个BIOS 刷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问题 我可以给你点位图
谢谢,按开关风扇转几秒就停,开机测电压都有,拔了12V一样

网友:
刚下个BIOS下错了,我8M的,下了个4M,再刷看看

网友:
查一下1.8VPLL和0.9V的VCC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