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部分 Android 手机取消 3.5mm 耳机接口,改用 USB Type-C 接口?

楼主(2018-03-01):
题主使用手机为小米6,type-c耳机接口会对音质造成很大的影响吗?为什么有些手机效仿?

网友:
手机厂商的执念
        我说要极简,就要极简!
        我就是要薄!于是电量小了,你出门要多带一个巨大的移动电源。
        我就是要薄!于是薄了一毫米,摄像头突出导致你被迫戴上了一个两毫米厚的手机壳。
        我就是要薄!于是取消了耳机孔,你出门要多带一个非常容易丢的转接线或者每天要充电的蓝牙耳机。
。。。。。。。。。。。。。。。
       你直接说把所有的功能由内置改为外置算了,这能不能算是模块化手机的死灰复燃~
       你以为你在攒主机呢,回头你出个手机就带一个屏幕和主板,其他的东西全改外置算了,这样最薄了~
       不顾基础科学的限制强行超越时代就是耍流氓!
       薄真的是刚需吗?
       于是极简了一毫米。
        你出门要多带一个巨大的移动电源,一根转接线以及两毫米厚的手机壳以及乱七八糟一大堆配件。
        你觉得,这很极简吗?
        竟然有人觉得这种没事找麻烦的改变是进步的趋势?
        真正的极简不应该是——省心?

网友:
取消了3.5mm的话,玩音游的时候:

1.试过用各种BT耳机和音响玩,声画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延迟,然后一旦使用bt的话设备肯定不止一套,所以在游戏内调延迟非常不现实。

2.目前Type-C接口基本都在中间,横着拿手机用拇指党的指法玩音游的时候,转接线的接口那么一大块,或者type-c接口的耳机也是,顶着手掌心,怎么玩- -

所以说如果转接线都有U11那条的品质,然后接口在侧面的话还行。

网友:
我就说说实际体验中不方便的地方:

第一个不方便,在于耳机口一般是偏在一旁的,而usb-c口一般在正中。

横屏游戏的时候,为了双手有位置放,一般如果耳机孔偏右就会屏幕左转,耳机孔偏左就屏幕右转,这样手的操纵不会被耳机线挡住,但如果用usb-c的耳机,就总是会挡住一只手的位置,因为它在正中间,很不方便。

第二个不方便,在于耳机口通常位于屏幕上方,而usb-c口通常位于屏幕下方。

这意味着:插耳机口的时候手机依然是可以竖屏立起来放在手机架上的,而插usb-c口时就不行。

第三,如果使用蓝牙耳机,就会有新的不方便。例如,所有的阅读软件都支持用有线耳机的音量键翻页。但我亲测使用小米的蓝牙耳机配合(小米自家的)多看阅读,蓝牙耳机两个键不能用于翻页。依赖线控有线耳机的应用通常并不能同样的兼容蓝牙线控按钮,因为两套按键的原理不同。

蓝牙耳机另外一个不方便的自然是某些游戏无法很好的支持蓝牙音频,最典型的就是安卓版本的崩坏3(这货在835上依然不能流畅使用蓝牙音频)。
阴阳师在低配的手机上也会出现蓝牙音频不流畅的问题。总的来说,如果你的硬件配置只能恰好跑起一款游戏,那么从有线切到蓝牙就可能刚好超越了其性能界限,导致蓝牙音频卡顿。而此时用有线耳机还是能玩的。

第四,自拍杆通常都只支持耳机孔。无线自拍杆当然有,但通常都很不方便,每次出门都要记得先充电,每天晚上还要记得充电,为了自拍而增加一个需要充电的设备实在不明智。

所以总的来说,取消耳机孔是会带来较多不方便之处的。苹果纯粹是带了个坏头。(实际上,要不是苹果取消耳机孔,国产产商敢取消耳机孔???)

网友:
苹果带了个坏头,国产厂商死命跟,现在 Google 也跟进了,本来理所应当的功能现在保留着反而是卖点了,笔记本上的 type-A 口如是,手机上的耳机孔如是,指纹识别的位置如是(今年几乎每个安卓机把指纹识别放在背面正常位置的时候测评都会揶揄一下三星)。值得一提的是本来苹果推进 type-c 勇气可嘉,但是 iPhone 上留着 lighting 一下破功变成了硬跟消费者做对的精分,也让我一个连续五年五代 iPhone 全家电脑平板 Apple TV 不下十件的用户变成了真果黑。
什么你说 3.5mm 不利于防水?保留耳机孔的三星 S8/Note8 和 LG V30 都是 IP68,没有耳机孔的 iPhone 7/8 和 Pixel 2 都是 IP67,脸打得不要太响。
什么你说 3.5mm 不利于手机变薄?没做成能弯曲厚度保证强度或者电池技术有突破之前变那么薄只有害没有利。你能先把相机突起解决了在考虑变薄么?多少人本来不想带壳就为了填平相机突才装壳的?
什么你说无线耳机更方便?我不知道是几天充一次电更方便,随身带着容易丢的转接线方便,还是有可靠、稳定、随时拿出来插上就能用的有线耳机方便了。诚然很多场景无线耳机更方便,比如挤地铁我就更喜欢无线耳机,不用担心线挂在别人身上。然而当你在公司突然接电话还要打开蓝牙耳机退出通话页面打开蓝牙连接才能开始听还要面临偶尔没连上开始功放音乐的尴尬的时候,真的还是挺想随时有个耳机能插的。说反正有转接线啊的人一看就是只有一台手机当 daliy driver 公司没有安全考虑禁用蓝牙模组的学生。我手机和电脑之间换个耳机还尼玛要插拔一次那么容易丢的转接线我就……
不要觉得苹果做什么都是对的。现阶段电池技术还没有突破,无线耳机音质还远不如有线的情况下强行去掉耳机口强推 lighting 和 AirPods 就是想钱想疯了,跟 mac 放一块简直精分(想象一下插耳机要 lightning to 3.5mm,插电脑和快充要 lighting to usbc 的美丽画面,这也能洗我也是醉了。你要是把 iPhone 上的 lightning 口一起换成 USB-C 我倒还敬你是条汉子。安卓机跟风好歹用的 usb c 不是傻逼 lighting 接口,但也挺无脑的。
还好还有有脑子的厂商在。LG V30 中国不发行可能知道的人不多,又有耳机孔又 IP68 防水又方便快充而且耳机孔还支持 quad dac 音质秒秒钟把跟风狗秒成渣渣。我就迫不及待等我的 V30 到手,家里就全程 USB-C 了,笔记本 USB-C,Chromebook USB-C,Google home USB-C,Nintendo Switch USB-C,简直迫不及待想把家里那一大堆又脆弱又傻逼的 lighting 线全扔了。

网友:
我只说几点,纠正认识误区:

  • 转接本质上不影响声音(因为你机内没有codec的,无从对比影响的程度高低,而且转接线必须要同一款codec方案才能对比)同理,那种type c延伸出来的方案,如果只是单纯把3.5改成type c的,你也无从对比,因为你没有一个原生3.5口对比声音。插接线因为长度和材料有限,即便会对声音构成影响,也是很有限的范围内。
  • 转接线dac、耳放的水平影响声音,但不是转接本身影响声音。
  • 转接线多一个USB界面的影响,再好也不如直接塞进机内直接送iis给解码来的好。PCHIFI撸USB界面都已经麻烦得不行了,你一个手机???
  • 蓝牙无音质,尤其是no dac的直出方案,即便是CSR8675直出的声音我觉得也很渣,丝毫安定感都没有,除非你手机自带解码codec之类的渣到爆比蓝牙还渣。
  • 你取消3.5接口,跟我用USB接USB DAC有什么联系呢?你取消不取消,我还不是一样能接?你取消了我反而选择权少了,增加了不便性,弊大于利。

网友:
看了一下自己去年写的关于Type C和3.5MM的问题答案
bangchuiwf:如何看待iphone用lightning耳机口取代3.5毫米耳机口?

3.5mm的插口制式是模拟信号在手机上传输的国际标准,在8~10年前,手机上的耳机孔还出现过2.5MM还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接口制式,这些特殊的接口意味着你只能使用针对某款手机的耳机型号,在过去手机厚度普遍较高的时候,属于费力不讨好的行为。
但是2.5MM的耳机其实有一定的市场,当年诺基亚6300没记错就是2.5MM,而AKG和森海的手机耳机也出了不少2.5MM的款式,没火起来的原因很多,最核心一个是2.5MM相比3.5MM,在那个年代获得的手机轻薄提升纯属于脱了裤子放屁,没什么意义。
为什么现在要换制式呢?说白了是出于商业考虑,手机大多数都是按照毫米计算厚度了,而且薄这个概念现在变成了手机的一大卖点,系统集成程度高,电池容量大还薄的手机更容易获得市场的青睐。
现在的苹果和安卓阵营各自在推自己的耳机接口制式,一个是USB-C一个是LIGHTNING,苹果做的更绝一点,LIGHTNING本身是不支持模拟输出的,要依靠数字化的音频输出模块,所以自家收购的某B耳机牌子可以很容易完成定制化转型。而且借苹果+某B完成数字化音频的标准化制定,应该才是终极的目的。
安卓这边呢,情况要好一些,USB-C是一个支持模拟输出的制式,所以说如果现在马上换天,没有3.5了,应该是安卓更容易获得第三方合作厂牌的支持。
但是从消费者角度而言,我对这样的变化持观望和谨慎态度,首先第一个——手机轻薄有好处,但是为什么要那么薄?这是不是一个纯出于商业考虑搞出来的概念?我知道用手机手感好是非常重要,但不是越薄的手机手感越好啊哦喂。
其次,Lightning制式的接口导致了苹果手机未来事实上的标准垄断,而我不认为目前技术,可以短时间让数字耳机相比传统的耳机更加好听。
第三,这样的转型,势必是导致传统设备在新制式上无法启用,我还需要额外给苹果支付一笔使用耳机的钱?我不愿意。
-------------------------------------------------------分割线------------------------------------------------------------------

这是1年多前对苹果接口规格定义的看法。
时间过去了1年多,目前安卓阵营的TYPE-C口设备越来越多,不可避免出现了我以前提到过的现象:安卓的TYPE C更由亲和力。但对于传统的耳机厂牌,他们的动作滞后于手机厂商对接口的定义,所以更传统的HiFi厂牌会进一步和消费级耳机厂商拉大产品线的区隔。

这个区隔,对大多数消费者会增添一点小麻烦——他们认识HiFi厂牌的机会成本会上升。

据我所知,目前有一系列兼具HIFI和消费2个功能的厂商在积极和手机品牌协调沟通,联合开发也开启一段时间了,相关TYPE-C口的耳机产品毫无疑问会越来越多。更多的问题在于如何通过行销渠道建设和营销攻势,让消费者更加快递了解并接受这个设定。

问题是目前的技术水平,这种接口的转换,无益于音质的提升,所以它只是一个习惯行为的迁移,不是改进

毫无疑问这是给消费者添麻烦的事,添麻烦意味着2点:①买回来手机想拥有更好音质,额外花钱的概率大大上升了。②手机配塞在其他音频设备或者旧手机上用不了的概率大大上升了,这也是额外花钱的事。

网友:
去你妈的各种好处,我就问你延迟怎么解决?
玩过音游的谁会吹无线耳机特别是蓝牙耳机?USB-C/Lightning转换的延迟不知道如何,在此不喷。
干扰怎么解决?信号强度怎么解决?
戴着蓝牙耳机跑过步没?很多蓝牙耳机和普通手机、跑个步都会信号断续,就这破玩意你跟我说好用?
续航怎么解决?兼容性怎么解决?
姑且不说耳机需要单独充电;手机也增大耗电负担——Apt-X协议的编码也是软实现的,CPU占用一大甚至还会听歌都卡;而且现在去掉耳机口的借口就是要做薄。薄了电池必然小。而C/Lightning,边充电边听歌,how?如果我买了个lightning的两三千的耳机怎么switch to android?
去你们妈的,一个个为了赚钱,脸都不要了。倒车开得丧心病狂。

网友:
搞音频的来怒答一发。

我话不多,就几点,大家自己去想。

1. 改成type-c了,耳机音质提高了吗?好就算有,多少人听得出来?

2. 改成无线的耳机,延迟问题解决了吗?你敢这样用手机录首bpm100以上的歌不?我看你能不能唱得准。

3. 改成更薄的手机,有毛用?你敢说你一定不加手机壳?加了手机壳的轻薄手机,耳机孔还是问题吗?

三个问题说完,再总结一句话:无线耳机的出现就是为了推高耳机的基准售价,带你装逼带你飞。因为大多数人早已不在乎或听不出什么是好音质,人们只要低音,只要Hi,只要耍酷,去死吧HIFI。

网友:
我表示目前为止不能接受,当然我也不会考虑不带3.5接口的手机,虽然不怎么用手机听歌,但是用手机看视频的机会真的很多,这种时候你跟我说必须蓝牙或者不能充电?实在太麻烦了,而且就我的感受,看视频玩游戏时多少有点延迟,音质也远远达不到我拿有线耳机的水平。。。另外苹果跟安卓家的接口还不一样。。。这实在太惨了,以前我只是不能帮我朋友充电而已,以后是我不能拿他的手机看一段视频或者音乐?我不认为有谁会随身带着一截转接线。。。。

网友:
补更一下,评论下有很多人疯狂鼓吹这是时代革命,伟大的先行。
那么我来打打你们的脸,从库克时代的IP6开始,苹果:“科技以换壳为本”
你们那些说取消3.5是为了轻薄的,我问一下7和7p比6和6s薄了吗?你感觉出来了吗?
网上还有人吹是为了防水的,三星没取消3.5可以做到IP68,苹果取消了只能做到没卵用的IP67?别洗地了好吗。
苹果现在就吃老本吃一个IOS系统,Ibug从10.0时代开始还负优化越来越严重(隔代必卡哭),越来越具有“安卓风格”。三星的设计加上苹果的IOS的话?你还会为现在的IP疯狂洗白吗?
库克是商人,他的逐利思路让苹果的市值提升几倍,但商人的意义是什么?是利益,不冒大的风险,不做越举的尝试,这样才能保障苹果不会像NOTE7那样太激进被命运使然。
而乔布斯是偏执狂,是疯狂的天才,他的每一次天马行空的想象,都让那个时代的苹果是领航者,让别人望而兴叹。
两者的战略风格和思路本来就不同,你让劳斯莱斯去百米加速2S,去漂移,可能吗?你让法拉利像迈巴赫一样奢尽内饰又可能吗?
这世上俗人多,没有人开公司不是为了挣钱的,一切以逐利为先。但乔布斯不是,他是奇葩,他是乐在其中顺带把钱挣了,看过他自传和纪录片的人又有多少?
扯这些的意义是,现在是极速科技时代,用户不应该为资本家的利益游戏买单,我们更想看到Amazing的东西,而不是成为商人逐利的牺牲品。
问问自己为什么就不愿意承认这个东西很蠢呢?你说蓝牙大法好,你去听听舒尔直插IP和VE直插IP再来评价好吗?你说你木耳就求方便我也认了,但是所以就要为了你们这种人让所有IP的用户强行买(价高,性价比低,音质0提升,续航渣爆)的蓝牙耳机?你们自己多少人手里用着IP?自己买了蓝牙耳机了吗?
还有那些说发烧友不会用手机听歌的。不好意思我自己就是发烧友(前端AK380+846换twag8芯平衡,还有条艾利和的T8I)。我认识的烧油们很多人也是多修,随身+家里大耳台机+箱子,从没有人说他就从来永远也不会用手机去听歌。我自己也只是周末出街会带前端,平时上班路上用手机代替,发烧只是喜好,所以就被剥夺用手机听歌的权力了?
强行吹苹果无论怎么样都伟大的人,你们多少人是从宽口30针的IPOD,IP3,4时代过来的果粉?多少人以为买了个Airpos就高潮了?科技发展到现在依然要通过强行断层来推动发展?
我求求你们别洗了,一家全球人都在看的公司,自己造出的手机现在直连不上自己的MACBOOK,还有比这还搞笑的事情了吗?
哦对了,再补充一句,科技不止以换壳为本,还以卖配件为本。

我一直秉持这个现象是科技退化论。
以前的苹果时代为了强制干预科技界约定成俗的制造习惯,做了很多伟大的改进。包括雷电接口,磁吸电源,简约环保包装盒。那个时代看来是一个很特立独行,但又很酷的行为。
但不得不说,3.5接口这件事,实在是太蠢了,苹果蠢就算了,还有一大堆跟风效仿的国产X商,自己心里没点B数吗。
还有那种总说无线取代有线是大势所趋的。就好像锂电池和石墨烯的关系,你怎么不让奥菲斯也变成无线大耳?或是让发烧级耳机咸菜厂全部GG?
我不否认此举有推动技术发展的意义,但是在未普及以及技术尚不成熟的阶段,让用户除了用本来的3.5口还要蠢到拿一根XX转3.5的小头去接耳机,请原谅我能说一句MMP吗?

网友:
苹果发布会说的还是挺温和的。
完全可以这样说:
我们知道未来一定是无线的,充电线数据线耳机线移动电源线……
显然这些线,一团糟
是的,我们知道未来一定是无线的
既然大家都知道但不愿这样做,那我们先推动好了

Mac的type c也是如此

网友:
在價格不變的情況下:
如果這些手機帶的轉接器的 DAC 是 PHA-3 級別的,並且能在戴耳機的同時充電,那我保證不黑它。
如果這些手機的轉接器能小到完全可以忽略,也不會丟更不會斷,還能一邊充電一遍戴耳機,那我保證不黑它。
如果這些手機帶一個 WF-1000X 級別的入耳/平頭無線耳機,或是 MDR-1ABT 級別的無線頭戴耳機,那我也可以不黑它。
如果這些手機說去掉 3.5 mm 孔是為了防水並且做到了 IPX9 級別的防水,那我也可以不黑它。

但是現在他們一條都做不到。

犧牲了便利性和兼容性,還有一些小工具的支持(比如當年的智鍵以及刷卡的機器),換來了什麼?
稍微薄了一點點。

值得麼?

3.5mm 接口是終有一天會被淘汰的,但是不是現在。

這些去了 3.5mm 耳機孔的廠商包括蘋果,沒有一個拿出了完美的替代方案,無非就是為了多賣配件。

講道理我寧可希望他們把手機做厚一點換來 3.5mm 接口,不突出的攝像頭,更好的續航、手感、質量(多謝 @武器视界 提醒)還有拓展性(天國的 SD 卡槽)。

网友:
说白了,就是为了钱!当一种商业行为再无法更快速、更丰厚的创造价值盈余的时候,商人就会创造另外一个来将其替换,并且会为新的商业行为进行充分包装,基本上就是完美!至于问题嘛,知道也不告诉你,并且更多的问题请使用者自行发掘,因为商人只挖掘价值,不挖掘问题 。科学的进步确实也代表社会的发展,但在现实生活中,最适合我们的是最合适的而不是最先进的。

网友:
从数码电子产品的趋势来看,不仅仅是耳机输出,将来一切有线接口都最终会无线化。现在数据传输用无线,充电用无线,耳机输出用蓝牙无线,实际上包括TYPE C口都已经完全可以取消了。这样做的好处,一方面是降低故障率,因为任何机械的接口都有接触不良啊,进水,进灰尘等导致的功能失效。另一方面可以省掉一定空间。把空间让给电池或其它设备。最后,取消接口,也可以让产品的一体感更强,外观显得更精致好看。

网友:
仅凭玩LL有延迟这一条理由就足已枪毙设计者了。

网友:
因为苹果这样做了

网友:
兴冲冲的买了mix2,然后因为没这个孔。。。。

每天都很难受。。。

睡的时候听ASMR就不能充电,只能早上起来洗刷至出门的时候冲一会,到公司接着冲,周末早上会因此提前起床或推迟出门。。

我有蓝牙耳机,我觉得音质也还可以,我就是觉得,这玩意不隔音啊_(:_」∠)_

================

CNM转接头落公司了,QNMD。。。。

网友:
因为市场推广的成本由苹果出了,所以其他厂商可以低成本无风险地跟进。

手机商天天都在想给新款加新特性又怕吃力不讨好,跟风苹果稳赚不赔干嘛不做?

何况相关新配件又是新的利润增长点。

网友:
谢邀。

忙活了一整天,太累了,我就简单说说,以后有心情再充实

耳机孔的取消,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

1. 首先这个耳机3.5mm接口的可谓是上个世纪的技术产物

来看一下,下面这个图是1958年的耳机,注意一下他的耳机线接口,很熟悉是不是?

参考资料:耳机进化史 :由笨重到奢华的蜕变,它也不是天生就很潮的
虽说这个接口不是我们现在用的3.5mm耳机接口标准,但可以说耳机接口技术,从1958年那会开始,甚至更早,就没怎么进步过
下面这个图是耳机接口的标准

而下面是我们最常见的三种接口

看出来什么了没?
传输接口空间浪费,在电子产品体积庞大的上世纪,我们当然不在乎,但是在电子产品集成度越来越高的今天,真的很浪费
这是手机主板上的3.5mm耳机接口插孔组件

而这个是MicroUSB

自己随便对比一下吧

哦对了,另外,传输速率上来说
3.5mm耳机接口,理论传输速率最最搞也只有11-80kbit/s
我知道耳机接口是模拟信号,说传输速率确实有点扯淡了,谢谢你们鄙视我
说话不严谨被人讥讽了,并不要紧,我只是想表达3.5mm耳机接口的老旧与乏力

我只是想反问一下,现在是模拟信号主流没错,你们就那么确定以后仍然是模拟的天下?

当年电视的模拟信号也是这么想的
把习惯了的东西
当成理所当然
安逸,太安逸了
你们还真是怠惰呢!

2. 从设计美感上来说,取消3.5mm耳机接口是必然的

来让我们看看以前的手机长什么样
这是诺基亚5230,在当时已经是长得不错的手机了

这是它的耳机孔

可谓毫不起眼对吧,完全不影响整体造型或者设计什么的

(之前的图,我确实标记错了耳机孔,谢谢指出bug的同学,不过有人借此更加讥讽,我很不理解,这个错误完全不影响我的论证。而我确实用过5230一年,不过也是若干年前了,记错了有问题吗?真不知道你们优越感哪来的)

再看看五年前的手机

上面的那个是小米2S,下面那个是小米3
如果说5年前的手机,耳机孔还不影响机身设计的话
那么4年前的手机,耳机孔以及将将和机身宽度差不多了
而如今呢?
已经不得不因为这个耳机孔而妥协造型,或者改变中框了

可以说,目前的手机,如果再想薄一点儿,就自然而然的,没有耳机孔的容身之处了

太累了,就先写这么多吧,想起来再续
谢谢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