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750显卡供电维修新发现分享

楼主(2018-03-01):
入手一块华硕750显卡,上机不认卡,测核心供电只有0.6v显存无供电,通常只有核心正常启动了显存供电才会开启,先修核心供电。
       核心电源管理用的是up1608tk加s74(pwm)方案,测两个芯片供电条件均满足,迅维有一个大师曾换s74这个pwm芯片(s74是代码,该芯片的全称为up1815p)纠正了核心供电,手上没有这个不好代换觉定研究一下,分析这个芯片的外围电路,正好手上有另一块华硕750ti.板子一模一样,可以对照一下
     5脚的refout信号输出到核心有个贴片电阻750ti上是52欧,坏的750上是0欧,就是下面图中的这货
    闲着也无聊,觉定换一下,料板上找不到52欧的找了个40欧的,没想到装上竟然奇迹般的好了,核心供电恢复到了0.93,另一个好的显卡核心也是0.93,贴片电阻一般都是开路阻值变小真不多见,是不是换的过程加焊了管理芯片造成的,无聊到又把原来拆下的0欧电阻装上,又成了0.6v。装回40欧恢复了0.93.看来这个电阻确实不能变小,提醒大家以后碰到这种情况可以测量一下

网友:
技术水平就是这样反复的研究出来的

网友:
最后祝大家2018 发发发     最后祝大家2018 发发发

网友A:
refout    参考输出    这应该是个分压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efout    参考输出    这应该是个分压的吧

不是分压的,这个芯片是电源管理的协助芯片,个人理解它的作用是负责核心在需要突然加压时,处理核心发来的信号,转变成调压信号,经过5脚和电源管理芯片通信,达到调压的目的,就是还有凝惑,主电源芯片有vid信号,有来自核心的pwm信号,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而且我发现这种双芯片方案越来越多,大多数用在节能低功耗显卡上,希望大家以后有新发现了多多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分压的,这个芯片是电源管理的协助芯片,个人理解它的作用是负责核心在需要突然加压时,处理核心发来 ...

既然是挑压的   50欧与0欧  有区别吗       中间加个电阻的意义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