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E2060T-PN 无背光

楼主(2018-03-01):
前几天,客户拿来一台显示器,故障如图:

初步判断是LED 灯条的问题,拆机后把屏也拆了,发现这个屏只是在右侧有一根LED 灯条,上面的LED灯珠外观正常,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灯珠都能正常发光,而且亮度一致。把屏装回去,接上驱动板,试了一下,居然正常显示了。以为捡了条死鱼,把屏外壳装好后,试机也正常,但关掉显示器后,再次打开就开不了了。

这个显示器的LED 高压板跟驱动板在一起,升压芯片型号是MP3389EF, 场管是 P8008HV。测量芯片供电开启都有,没有输出。在深水宝买了几个同型号的芯片,1.1元一个,感觉质量真不怎么样,发了4个芯片,只有一个芯片的脚位是正的,换上一个后,电压有了,38.62V ,但是屏没有亮。

可调电源显示电流

我还是第一次修LED 背光的显示器,没什么经验。请教下各位坛友,我 这个屏的背光 要怎么修,如果还需要什么信息,请回复,我会尽快回答。

网友:
补充下芯片的电路图:

网友A:
如果灯条没问题,换个通用升压板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灯条没问题,换个通用升压板算了。

拆屏时只想到测灯珠是不是好的,没注意看灯条是几串几并的,通用升压板能用吗?

网友A:
看图纸灯条输出是50V左右,通用板绝对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图纸灯条输出是50V左右,通用板绝对能用。

感谢!这个背光修好了,是那个小8脚场管的问题,换了个就好了。灯条电压确实是50V左右,胜利万用表测量52.4V。你应该在论坛申请个实名认证

网友:
显示器背光修好了,8脚场管的问题,来张亮机图,感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这个背光修好了,是那个小8脚场管的问题,换了个就好了。灯条电压确实是50V左右,胜利万用表测量52 ...

实名认证和不认证的区别有哪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名认证和不认证的区别有哪些?

认证后能看很多帖子,有些帖子能看到图片,还有能下载图纸,程序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认证后能看很多帖子,有些帖子能看到图片,还有能下载图纸,程序等

认证以后能看到更多的内容了,是吗?下载东西照样需要下载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认证以后能看到更多的内容了,是吗?下载东西照样需要下载分吧?

是的,能看更多内容,下载也需要分。下载分可以通过签到等赚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能看更多内容,下载也需要分。下载分可以通过签到等赚到

谢谢你的关心,也祝你的生意红红火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