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宏碁N15Q1维修一例

楼主(2018-03-01):
此机器的版号:DAOZRWMB6GO  i5六代U
刚上班第一天 就有个客户送来一台ACER 型号:N15Q1机子 说前一天进了水 但马上用风筒吹了 第二天就开不了机了 我拿到机子插上电流表 发现有充电电流 但按下开机键只有0.02A然后瞬间掉电 不会是里面有什么腐蚀掉了或者什么烧坏了吧  客户一直在旁边说 不可能的 进水后马上就处理了 先和客户说 拆机看看吧 果不其然 拆了D壳 发现 硬盘 触摸板 键盘 (内置)电池都有水渍 但庆幸的是 我看主板上并没有水渍 继续把主板拆下来看另外一面 哎呀 果然 腐蚀了好几个地方 但看上去并不是很严重  和客户沟通让他把机子留下来 修好了再联系他 客户答应后 马上把腐蚀的地方都处理了 处理完后 试试能不能开机 故障依旧 看着被处理掉的地方 只有图二的那几个电阻比较严重 其他地方都没什么问题 那就从它下手吧 从料板上没找到105电阻 倒是103和104颇多 想着电阻替换只能大不能小的原理 找了个最接近但还是大了一倍的244电阻 替换上去 再开机 故障依旧 OK 再拿万能表打一下对地阻值 一端480另外一端无穷大 测一下电压 480的一端竟然是19V进来的 这难道是分压电阻?马上再打一次对地阻值 电阻无穷大的一端竟然是连接隔壁的电阻 隔壁的电阻另外一端是接地的 这就是明显的分压电阻 心里想着幸好刚刚没有替换比105小的电阻 如果把后级烧坏了那就扩大故障就很麻烦了 那没办法了 只能心疼的上迅维下载了一个料板的图纸 看着那少得可怜的下载分 只有十几分了 在图纸上搜索1m的电阻 找到后就把刚刚换上去的244电阻再换成1m的电阻 再试试能不能开机 按下开机键后 连之前开机最起码还有个0.02A 现在就不触发了 到底什么情况瞬间抓狂 量公共点 只有3.52v 3.71V 3.92V 无限循环跳变(以下简称3~4V) 再量刚刚那更换电阻的电压 原本的19V也变成了3~4V 不会我换个电阻就把公共点弄挂了吧 然后找保护隔离电路 测量后发现 红色方框的地方都是19V 黑色方框的都是3~4V 出奇的两派的电压都是一致 PQ22管子的D级有19V 但S级和G级都是3~4V跳变 这种条件是不可能导通的 量PC133电容 上端还是19V 下端就是3~4V 再量了PR165电阻两端 也是3~4V 奇了怪 我又去量了PQ1的D级为3~4V  D级为0.2A G级为0.23A 阻值都正常 而且管子S级和G级也是不通 那是不是芯片的问题呢 我就去从芯片那找起 量了芯片28脚有19V  24无电压  4脚有3~4V    6脚有2.62V 这下终于逮到你了吧 看到5脚没有电压 打阻值正常那就没有短路 然后又要开始找电阻 这个版除了芯片有标识 其他小元器件都没有标识 找了好一会发现这两个电阻在背面 再测PR1和PR2电阻无短路 PR1上端有6V电压 另外一端无电压 这是ACIN信号 现在已经是头昏脑涨了 休息了个十来分钟 想着这机器是i5六代的U 之前看资料的时候看到过新机器添加了好几个信号 而且这机器是内置电池  心里有个想法 是不是这个原因呢 马上把电池装回去 测了一下PQ22的S级和G级都有16V 再把适配器插上 再量一次 PQ22的S级和G级都是19V了 果断装上键盘按下开机键 蓝天白云! 果然哈哈哈哈哈哈哈折腾了2个多小时终于开机了! 心里那个高兴!果然要插上电池才有公共点。
总结:我是小白一枚 这机器的主板上的小元器件没有标识 只有芯片才有 找小元器件的时候找的太折腾人了 但修好之后的心情还是很棒的 但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我换电阻之前还有公共点电压进来 开机还能触发0.02A即刻掉电  换完后连触发都没了 直接公共点都过不了。
各位看官 码字不易 如描述有误 还请指正 我虚心接受 请各位看官打赏点分吧最后祝各位看官身体健康! 生意兴隆!

网友:
因为写帖子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发不了图片 只能后续发 。。。。

网友:
进水的机子,处理起来要特别细心,就怕有遗留的地方

网友:
建议楼主排版一下,这样看着不容易眼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