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新款机型华硕X441N进水烧15V一例

楼主(2018-03-01):
机型:华硕X441N版号:x441nc rev 2.1
故障:检测不到硬盘,无硬盘供电。
   接到这个机器的时候,同行描述进不去系统,偶尔检测不到硬盘。 并且替换了硬盘测试,故障依旧。

首先第一就想到硬盘供电  拆机。发现主板右下角大量进水腐蚀。  故报价 报风险  同意后开修
抄起牙刷开刷, 刷一下。通一下电试机。毕竟是能亮的机器。小心为妙。当刷到硬盘接口附近时候,发现不触发。  虽然报了风险  但是心里还是咯噔了一下。不过没关系 既然问题锁定了那就开修。

看图,这第一眼看上去 就是一个双PNP管,不过先不着急,看型号L440  没见过这样的 还是先确定这个为妙, 百度 淘宝  各种找 都找不到这个管子的 PDF资料, 无奈之下只有自己测试了

经过测试电压  第五脚腐蚀不见了 用表笔尖刚好测得14.5V 发现这就是一个5V升压15V的电路。然而这个六脚吊毛 就是一个双二极管
这下好办了  虽然找不到一样的6脚管 可以用3脚的代替

大致就跟老款笔记本用的 2个二极管 一样的原理, 经过万用表二极管档测试,画了一个L440  IC的内部结构图   (咱们新手修机就这样,大神忽喷哈)
既然只是腐蚀了一个脚  那我就只替换一半吧
老本子拆了一个管子来 对应位置飞线飞上

测试亮机!

另外,硬盘供电问题也就自然解决了。
维修结束
维修多年,个人觉得自己对理论还是欠缺很多,还是要多抽时间学习一下基础理论知识,今后遇到类似问题就能得心应手!谢谢各位耐心阅读

网友A:
楼主基本功很扎实!!楼主基本功很扎实!!楼主基本功很扎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基本功很扎实!!楼主基本功很扎实!!楼主基本功很扎实!!

基本功不扎实才这样修,如果扎实的话就不会发这种基本功帖子了

网友:
楼主有耐性,帖子写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楼主,你修的还是很不错啊!没有走弯路啊!维修就是要细心啊!

网友:
写的很详细容楼主辛苦了已加分!!!

网友B:
这二极管是怎么把电压升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二极管是怎么把电压升高的。。。

倍压整流啊  基本的基础的基础,,,,,,,,,

网友:
换做是我,就直接从腐蚀的脚上飞线出来,,简单快捷

网友:
楼主,修的还是很不错!维修就是要细心啊,学习了

网友(2018-11-28):
这个管的型号是:BAT54SDW

网友:
楼主很谦虚,又很细致,学习了👍

网友:
楼主bios能共享下吗
。。。。。。。。。。

网友(2020-05-15):
升压用的产生15v

网友:
华硕 12VSUS 升压的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