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410G 屏不亮

楼主(2018-03-01):
接到一台宏基E1-410G  板号是EA40-BM  13233-1M 开机屏有反应,外接是好的,拆屏线是好的, 22脚和23脚没有电压,3V和19V有,我把BIOS电池取了,在测量的时候开机,屏亮了,以为好了,测试22脚 和23脚电压正常,开机显示搞不到硬盘 ,进BIOS把模式改了 ,按F10保存重启,屏又不亮了,但屏有反应,外接是好的,又和以前一样,无论怎么开关机屏只有一点反应,外接是好的,强把3.3V拉在22脚 和23脚上,也不 行,这机子是独显的,把显卡加焊,开机屏亮了,但进BIOS把模式一改又不行,不知道什么问题,不上BIOS电池,要过一会开机屏才亮,但一进BIOS改了模式,屏就不亮,外接一直是好的,BIOS也刷了,不知道什么问题,屏不亮的时候要把BIOS电池取了,过一会开机才亮,但不能进BIOS改模式,改了屏就不亮,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估计还是BIOS问题吧,或许是什么外设有问题,能亮的时候,看看能不能进系统,少不少什么外设

网友A:
遇到过一跨e571的,找不到故障,放个电就好了,用一段时间又不行,放个电就能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一跨e571的,找不到故障,放个电就好了,用一段时间又不行,放个电就能点亮

那种情况一般都是南桥内部CMOS模块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