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700 掉电

楼主(2018-03-01):
  机器客户拿来是开机的、不定时掉电。网上有人说是BIOS 。刷了无果。有人说大电容。换了还是一样。有人说是待机芯片。可是没有这种待机芯片。UP6188A. 酒吧旁边的2个电容换了。没想到换了电容机器开机就掉电了。都没有显示了。哎。现在电容换了N个机器都不亮不知道是不是待机芯片的问题。

网友:
换大点的试试看

网友:
感 觉还是大电容问题, 最好换成6个330的小电容

网友:
感觉楼主经验维修不错!就是遇到新问题了!!1

网友:
说起就是累现在机器不掉电了。上了一个8206M  正常使用了

网友:
电流是多少掉电呢,看电流是多少阿

网友:
可能还是大电容问题,滤波不良导致掉电

网友A:
CPU大电容干掉换成6个330        试试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大电容干掉换成6个330        试试看吧

机器已经给客户了。用了2天了 没问题了

网友:
是什么供电的??

网友:
最后好了吗?               跟少碰到这种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在我印象中修过2次,要不是BIOS引起掉电就是大电容,换掉就好

网友:
这中 问题不好修啊   我看到修掉电就头痛

网友:
掉电的问题不太好修,上示波器先测试电压,一步一步来

网友:
你换的芯片是原装的??????

网友:
CPU大电容干掉换成330 ,要不刷BIOS

网友:
NEC的大电容用示波器,一测便知结果

网友:
想到什么就换什么啊 何必纠结 没芯片?买啊   电容要换成4个330的   考虑CPU换了试试看
如果再不行的话就用示波器抓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