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C触发0.18不动维修,已解决,女神送来的

楼主(2018-03-01):
版号:X450CC
故障表现:触发0.18不动,+VTT_CPU有发出,波形显示接着掉了。

故障源:

好了,故障就这个,很简单,但是,但是。但是!此机拿来是换键盘的,我拆出C壳,装好键盘,再开机就不行了。(新年后第一台机器)

时间跳转到正月初八,还没等我到店里,女神已经在等了,说键盘不行帮换个键盘(心中暗喜第一天就见到女神,问题还这么简单,哈哈。。。。),没现货就订,第二天来了立刻换换完就懵逼了,触发不开机,心里哇凉哇凉的。

拆开测试就是+VTT_CPU有发出。

然后。。。。重点来了

还没等我查芯片工作条件,只听电流表PA PA PA !、、、我KAO,电流表居然PA PA PA!

我滴个天啊。,供电上管击穿。。击穿!!!中间连续击穿2次,这是什么鬼?

然后一切尽在不言中,内心万马奔腾,此时女神都已经抛到脑后,看图吧

料板拆,重植,换桥,先修出供电再说,赶紧测芯片的工作条件,这里我没装CPU的,只上了桥,让它能触发。

测到PD8201的时候1,2脚有5V,过来3脚怎么4V?赶紧先换了试试,换完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换完后3脚电压

供电正常发出,为就是这个PD8201引起的(大概是工作不良被我碰巧了)

还没完,继续,料板拆CPU,重植。

因为U带着电容,钢网一边高一边低,试了2次不好弄,一气之下铲掉了27颗电容,顺利植上,然后从另一个上面一点一点搬了27个电容过来,我是不是闲的???NO!NO!NO!我是被逼无奈啊。这板子X宝居然要800左右。I5处理器的。

第二天一早起来上CPU,装完测试看电流跳变完美亮机。

通知女神来取机器,女神说你别赔了钱,该多少钱给多少钱就行,女神就是女神,说话都这么甜。我哪好意思要芯片钱,只给键盘钱好了,女神乐的不行不行的。
(写完了,居然说有不良信息,返回重新编辑图片没了,我又重新填图。。。求各位哥哥姐姐老师教授们,给小的加点分吧。)
特别感谢社会我陈哥给的图。陈哥陈哥你最帅,身边美女千千万。社会我陈哥,人狠话不多!

网友:
这不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没有女神图 差评

网友(点评):
骗子 居然 没有女的 一直在听你说怎么修机 到底 是怎么搞坏的 还有 CPU后面的电容你可以不去 下面用软点的 包装键盘盒里面的那种 白色的软的就可以 全部做好锡球后 在把CPU拿到加热台加热

网友:
特别感谢社会我陈哥给的图。陈哥陈哥你最帅,身边美女千千万。社会我陈哥,人狠话不多!

网友:
老司机哪里来的图纸和点位
,我手上也有这么一块板子

网友A:
机是修好了,真的只收键盘钱么。。呵呵

网友B:
有时候点背真的没办法,这工程量巨大啊

网友C:
这个图纸能来传上来吗?现在只有点位没有图纸

网友D:
为了女神,你也是够拼的,这技术水平也是没的说。

网友E:
我是来看女神的  , 没图差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是修好了,真的只收键盘钱么。。呵呵

对啊。没办法,看了监控拿来确实是显示的,碰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点背真的没办法,这工程量巨大啊

从初9弄到正月13。。。好在女神理解人不催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纸能来传上来吗?现在只有点位没有图纸

哈哈,图纸弄不来,,不是我不给,我也没有整个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为了女神,你也是够拼的,这技术水平也是没的说。

不能在女神面前丢脸啊。。哈哈。关键是心疼钱,板子要8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来看女神的  , 没图差评,。。。。

不能上图啊,被女神看到,我就惨了。。。说不定她也逛论坛呢,,

网友G:
美女来不了论坛了,
被挡门口了,
换键盘出一堆问题,
是不是静电引起的?

网友:
感謝你分享你的實用信息。
非常感謝你的這種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G:
美女来不了论坛了,
被挡门口了,
换键盘出一堆问题,

也不排除啊,好在最后解决了,就是花了点时间 。。。。这种拆开就坏的问题已经3年没遇到了,上一次是遇到一个摔了的机器,换屏幕,拿来好的,放了一晚上就不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能在女神面前丢脸啊。。哈哈。关键是心疼钱,板子要800多,

见了女神就激动,兄弟还是年轻啊!
技术上向你学习。

网友:
真是高手,这么细小的问题都能修到

网友H:
,这工程量巨大啊 v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工程量巨大啊 v

实属无奈,要是一开始就坏的,这活不给500块钱是不干!

网友I:
我要看女神图片。不然不加精

网友:
不良信息是 啪pa啪。已经调整关键词审核机制~

网友:
唉  只能说楼主运气不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要看女神图片。不然不加精

翻遍女神朋友圈,可惜只能显三天。,抓住有照片的赶紧保存,下个发帖补上。

网友:
这款机器有没有什么特别注意的地方,我上次也换了一个,一样的机器,,也是装完之后所有电压都短路了,,真是无语,还好是双核的,,赔了450

网友:
老板的焊工了得!! 一顿的拆

网友:
对的 我也要看女神图片

网友:
不得不服 哥们你这工作量够大的,行! 我开年搞了一台A1286的换显卡216-0809000 结果显卡到CPU的偶合电容(CPU那边穿孔线断线),我把点给撬了小心的掏了出来点接上了,3个点。我就该收钱收钱550.

网友:
技术不错,人品也不错,下回我也找你修。

网友:
坏的这么严重啊..........................

网友:
又换桥,又换CPU,还都一次性成功,手工厉害啊

网友:
刚才那个2极管5V过来不是有0.7V压降吗,有4.3V,量4V就差这么一点都不行?正常量多少电压

网友:
佩服啊,,,,,,,,,,,桥和U都烧了?

网友:
要什么钱,你俩儿不是正处着么要什么钱,谈感情伤钱

网友:
还好有得南桥可以换,现在的机器南桥集成在CPU里边,换的机会都没

网友:
楼主这个机器修的还是挺不错的,认真细致

网友:
楼主技术牛逼,               非常认真啊呵呵

网友:
华硕换键盘容易这样,我都是在键盘下全粘一层胶!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我是来学习的,哎呀女神没来迅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