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42JC 非通病故障检修

楼主(2018-03-01):
华硕 K42JC 非通病故障检修
接一学生妹笔记本,说昨天晚上可能进了一点水,现在是通电亮一下就熄灭,然后还是亮一下,要求2小时拿机。价格说好,开拆!整体正反面图:

板号:PCB和内存贴纸:

仔细观看看到进水位置了:

清洗之前先拍照,这个步骤一定不能少。接着用洗板水仔细清洗,烘干!检查有无元器件掉件、脚被腐蚀脱离PCB。找到点位图和参考用的图纸(K42JR):
发现严重腐蚀的场管那儿工厂省件未装:

同时打阻各个供电大电感,未发现短路存在。尝试上电发现待机0.01A自动上电到0.25A反复。测试有待机3V 5V和内存电压,其他电压都无,按照时序先查VTT电压也没有(同时进水严重的地方就是VTT电压的产生电路所在)。(用示波器发现没有启振。)
先查该芯片RT8202A产生电压的条件(参考RT8202的数据手册):如上图:芯片9脚和2脚电压5V正常,3脚开启电压3.36V正常,测试到4脚TON的时候发现没有电压(该脚在数据手册的解释是-通过电阻器与VIN相连,控制PWM的开启,同时也是频率设定脚)。打阻未发现明显短路,接着追查他的供电来源咯!找到PR8304打阻无穷大,料板找个820K的电阻换上通电发现该电阻的输入端还是电压为0V,顺藤摸瓜发现焊盘也腐蚀断线了。

飞好线,上电测试电压19V正常了,同时看到电流已经上到0.65A了(未装内存)。
装上内存和屏,终于亮机了。装机的时候还发现硬盘引脚上也有进水痕迹也一并清理干净!

麻烦大家加分,灌水!!!!

网友A:
看见这样的板子脑袋就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见这样的板子脑袋就痛

是的,有的是线中间的小点断开,很麻烦,还有PCB过孔那个更难找!

网友B:
烧成这样也修啊 ,收了多少钱?

网友C:
大神就是不一样,,。我看到了头大了,最好上张你修好的图,这样对我老白可以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成这样也修啊 ,收了多少钱?

不算多,嘿嘿,2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就是不一样,,。我看到了头大了,最好上张你修好的图,这样对我老白可以学习

哥哥,你不是老白,你是大神好吧!

网友:
这样的问题没有一定的耐心和功力怕是啃不下来

网友:
真心佩服你的耐心,最关建还是怕有返修

网友:
修的不错楼主,迅维出来的就是棒:daxiao:

网友:
不错这种老点的机器 有电路图要修的快些 华硕点位那种修遇到这种问题维修起来慢得多

网友:
这不是老白,这是神白呀:zaogao: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一直在维修。楼主一定是个有耐心的人。赞你

网友:
你这收200块钱 其实也不算多 修起来这么麻烦的

网友:
看这样子 进水 不是一天 两天的事   最少得有 大半年了

网友:
这种维修太麻烦了,一般我都让客户换板了

网友:
是的,我也建议换板,但是,人家要时效啊~!

网友:
分析得很透彻,非常厉害     。。。。

网友:
这样的发霉烧了都能修好,楼主的技术真厉害

网友:
进液严重的就算修好也不一定稳定,

网友:
这个稳定吗?我最怕那种隔几天就过来找的,把机器一放让我负责任到底的,这个时候再说换板子啥的估计人家已经不信任了

网友:
烧成这B样还能搞定 不错

网友:
2小时必须拿机器,只收200块,便宜的

网友:
楼主是真有耐心

网友:
这进水进的还算是比较严重了

网友:
这种老机器 也就200来块钱,要是新一点机器可以多要点,做维修基本上看客户 看机器要价格

网友:
ASUS的垃圾板子。。。。。。。。

网友:
幸亏腐蚀的面积较小,不然有你受的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感謝您的方法來做到這一點。

网友:
哥哥,你不是老白,你是大神好吧!

网友:
看来楼主技术不错,不然怎么会答应妹子两小时修好!

网友:
修好就是王道,遗憾的是没有上传张学生妹的照片

网友:
厉害啊,怕返修。。。。。。。。。。

网友:
进水 的 肯定 不是 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