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10P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8-03-01):
  今天接一同行送来的联想本本根据他描述的是使用当中花屏、屏闪,然后他自己拆了看之后就不开机了
     接手接表按开关后电流只上到0.03。。。
    拆吧只有。。拆机检测EC待机条件正常,因为没有看波神器就只量了南桥晶振电压有的,印象有大神说过南桥晶振有电压的情况下RTC供电一般情况下是到位了的,待机正常转换电压没有,没有开启信号,还有个细节是按开关开机灯是亮的,所以说EC基本正常!南桥没有给开启。
    论坛搜了有类似的情况,但是人家说换EC、SB都不行,心里挺凉的,那也不能不干呀上机加焊!
    然后就亮了    感谢运气大神的光顾
上个亮机过程

     图纸BIOS论坛都有就不重复上传了
     以后有遇到这电流的可以先干一下试试,不用着急换~

网友A:
没修到过到。。。。。。。。。。。

网友B:
确定是加焊就号码...不怕返修...

网友C:
遇到好几台 放小电池就好了的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遇到好几台 放小电池就好了的v

那你运气真好啊。。。。捡钱的 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定是加焊就号码...不怕返修...

南桥又不是显卡啊大神,哪那么容易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修到过到。。。。。。。。。。。

等遇到了,可以参考一下,会有用的

网友:
有没有先吧cmos 电池放个电试试!!!!

网友E:
楼主说是通病不知道你修过多少台故障一样的呢

网友:
y这个桥虚焊的还不多,多拷机哦,怕不稳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说是通病不知道你修过多少台故障一样的呢

通病是打着问好的呢,看标题要仔细啊。。。我说过了论坛有一样情况的机器

网友:
估计用不住吧。确定是他的问题就换一个

网友:
不是说 原故障是花屏么,干桥亮了,那显卡花屏 做显卡或者显存了没有? 不怕返修 ?

网友:
我之前也修过这个电脑,桥换了也不行,BIOS也刷了,最后放弃了

网友:
加焊了能稳定吗?我现在最怕的就是加焊

网友:
楼主说的对   桥问题都可以归类为通病  ...

网友:
就加焊,好厉害,谢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加焊过 不知道是否能用多久 期待吧

网友:
加焊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不是因为加焊好

网友:
焊的南桥吗,楼主????????????????????

网友:
楼主运气 杠杠的

网友:
小桥虚焊的非常少了,大部分都是直接短路导致没有待机。

网友:
加焊单桥吗?

网友:
现在的机器真是啊

网友:
有花屏为什么焊SB呢,应该是NB吧

网友:
这种问题很多放一下电就行了,修了很多了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经验  下次碰到这种情况可以试试

网友:
说不好明天又不行了
这种问题

网友:
学习了。。。。。。。。。。。。。。。。。。。。。给点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你运气真好啊。。。。捡钱的 节奏

客户拆一下就变这个,难以至信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通病是打着问好的呢,看标题要仔细啊。。。我说过了论坛有一样情况的机器

哦哦这样,,,,,,,,,,,,,,,,,,,,

网友:
楼主好技术啊,这么复杂的问题都被搞定了,受教了

网友:
有BGA真好!早知道我那台不卖了!留着自己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