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GTX550 Ti通病

楼主(2018-03-01):
这款显卡好像是个通病是电源管理芯片的3脚开启连接到一个三极管,这个管子拆掉就正常。

网友:
焊工可以。。。。。。。。。。。。

网友:
显卡平时不修  感觉台式机坏了都是换

网友:
楼主是有多闲啊   才能去修显卡       不过过年好像也没什么活

网友:
表示没有修过显卡!主要是显卡的电路图不好找到!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最好能说下原理最好

网友:
楼主好厉害啊,三极管我都不会测

网友:
q20拆掉就可以咸湿佬 对不对 恩 感谢分享

网友:
修了几个??是没有核心 供电么--------------

网友:
感谢分享,不过现在550修的挣不多啦。

网友:
感觉显卡修起来真的需要思路而且图纸难找,维修价值低,要是坏了显寸跟芯片还不如直接换,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学习谢谢分享,学习学习谢谢分享,学习学习谢谢分享,学习学习谢谢分享,学习学习谢谢分享,学习学习谢谢分享,学习学习谢谢分享,学习学习谢谢分享,学习学习谢谢分享,学习学习谢谢分享,学习学习谢谢分享,学习学习谢谢分享,学习学习谢谢分享,学习学习谢谢分享,学习学习谢谢分享,学习学习谢谢分享,学习学习

网友:
确实这个是通病一般都是拆了连接en的三极管,显卡的EN 只管拆无影响的

网友:
有点明白了,很好的案例何图片!

网友:
感谢分享,不过现在550修的挣不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