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660E i7-D8版号NTSN1521 VER1.1充电芯片型号

楼主(2018-03-01):
   今天接了神州K660E i7-D8的机器大短把··充电芯片烧了··看不到型号··论坛上也没有图纸!都是些BIOS!所以哪个坛友·有主板正在维修的请告知一下芯片型号或者有高清图也可以··谢谢大家了···版主能不能帮帮忙查一下!

网友A:
暂时没有 你可以问问淘宝卖家

网友B:
还没有具体到哪一个方向!兄弟你呢?在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有具体到哪一个方向!兄弟你呢?在学习中

大哥能不灌水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暂时没有 你可以问问淘宝卖家

他们不会说的······

网友:
战神的电脑,好多都不容易找到,淘宝看看

网友:
马云家  买个二手板子   看看什么型号在退了      兄弟只能帮你到这了      回帖也不能匿名很烦

网友C:
今天有人拿台一样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有人拿台一样的机器

兄弟谢谢··了!机器已经修号了·····我找个个差不多的机器···看了一下··型号···想想应该差不多就定了一个···装上去壳··就是你这个型号的芯片

网友:
排除法 把常见的充电芯片与该板的脚位做对比  比较常见的是BQ24737 BQ24727   ISL625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