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怎么破除winXP连接限制,每天都超

楼主(2018-03-01):
怎么破除winXP连接限制,每天都超

网友:
每天都不停重启电脑烦死了

网友:
装服务器系统呀!!!1

网友:
这个问题涉及到很多问题  有可能是系统设置问题 路由器设置问题   你手动设置IP试一试

网友A:
有个 TCP/IP连接修改软件自己收索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 TCP/IP连接修改软件自己收索下

好的多谢了,我去查下先

网友:
是的,有工具  ,设置一下就成,1024 或者安装一个SERVER版的就可以了

网友B:
没太懂什么意思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太懂什么意思呀。。。。。。。。。。。。。。。。。。。。。。。。

XP默认一次只能有十台几连打印机

网友:
找个pojie软件运行一下,或者直接装个ghost

网友:
我一般都是装系统  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是可以直接改的,{:4。。。。。。。。

网友:
路过  学习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   看看大神的建议

网友:
这个需要自己解决,下个软件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