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七彩虹H61不跑码,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8-03-01):
从实地回来。也刚入维修这行,对于修主板的话,没啥经验,反正先三板斧:打值量供电 BIOS 通病知道的不多,正在店里守着没事干的时候同行送来两块板子,都是凄惨红H61,说点不亮,叫我看看,我说行,所以就接了过来
不跑码

先来一张睾♂清无码大图

凄惨红的板子,论坛也没图纸,就按照无图无点的来修吧,有一块擦擦内存就亮了,我擦?这是同行送钱来啊?抱着侥幸的心理修(擦)第二块的时候发现事情并不简单,没有CPU供电芯片是RT8859M

VIN  5V正常

EN  0.8V???

这个CPU供电芯片貌似很多垃圾的H61都在采用,但是一向只会刷BIOS的我叫我修CPU供电,其实一开始我是拒绝的,因为你不能叫我修我就修,这样客户肯定会骂我,肯定没有这样修板的,这样的修板是假的,是化学的成分,是修板的特技,但是既然都来了,就试试吧,上论坛看了一圈,貌似很多朋友都在求助

我其实也没什么思路,但是在偶然的一篇帖子上看见了思天大神对RT8859的分析:
http://tieba.baidu.com/p/4091227237?pid=77114761908&cid=0#77114761908
感觉受益颇多,首先谢过思天大神论坛:ID716110(看头像思天大神也是我狂三党的一员)

(狂三图片镇楼)
根据本人那生疏的时序,CPU供电首先的主板其他供电都正常并且桥发出核心供电开启后才会产生CPU的预设供电,然后CPU发出SVIDCPU供电芯片。然后产生一个预设供电1-1.2V然后CPU自身复位完成后在发出一次SVID给供电芯片,产生实际的CPU核心电压0.8v左右
SVID不会抓,BIOS刷了无果,按照思天大神的分析来量一量具体的条件吧
看得出来,RT8859要产生CPU供电,必须得满足一下条件
41供电端,一般是个5V供电

是它的EN使能开启信号端,只要大于0.7V的电压就行,一般是1V-1.2V左右
电压监控引脚,可以是12V分压(CPU4PIN监控)可以是5V分压(电管芯片5V供电监控)要大于1.06V以上,一般是1.3V左右

它的过流监控引脚,可以是12V分压(CPU4PIN监控)可以是5V分压(电管芯片5V供电监控)一般是2.5V左右,这个电压如果不正常,会导致MOSG级控制电压不正常,用示波器看就会明显发觉电压毛刺严重,导致CPU供电不稳或没有

:是它的PWM输出频率控制设定引脚,一般是12V接一个220K的电阻而来,用来设定主芯片到从芯片的PWM控制频率,如果电压不对,会导致频率不正常,进而导致CPU核心供电丢失
(上面是思天大神的原话)
在板上实际测量结果
415V

380.8V

47: 0V

48: 1.3V

490.5V
501.1V
看来条件除了47脚以外其余都正常,经过跑线发现,47脚的电压由12V经过两个电阻分压而来,给芯片反馈+4pinCPU供电
经过测量,电阻一段有12V一端只有没电,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赶紧吹下来测量,呵呵……居然是正常的,没有断路?把它焊上去在开机,已经出了1.3V的电压,上诊断卡接屏果断亮机,维修结束…..

这帖子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对于我们这些刚入行维修的人来说要成长要多学习大神的经验才行,我以前只知道芯片工作只需要供电和开启,如果都满足的话不出供电就换芯片,但是在看过论坛大神的帖子以后我才发现还有很多条件我们是不知道的比如这次的DVDA,(而且还有很多附加的条件需要满足)修机的时候思路要清晰,有时候细心观察会比用表笔一顿乱戳好,同时也祝广大同行在新的一年里事业与技术越来越好,赚更多的钱

网友A:
没有更换吗?这样恐怕要返修啊!

网友:
老生常谈 。。。。总结的不错啊

网友B:
帖子里的这段话:       {一个1117三端稳压器。简单测了输入电流和调压电阻阻值之后,发现都正常,遂替换掉这个1117,之后正常出3VSB电压}     什么意思。。没看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帖子里的这段话:       {一个1117三端稳压器。简单测了输入电流和调压电阻阻值之后,发现都正常,遂替换掉 ...

1117的电压调节电阻反馈与输入电源正常后不出sb3v就换1117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更换吗?这样恐怕要返修啊!

返修的话就再收一道钱呗 主要是没有这种阻值的电阻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1117的电压调节电阻反馈与输入电源正常后不出sb3v就换1117啊

像图片这样,电流是怎么测的。。还有是测哪个电阻?

网友:
你不会也在华强北吧,我手里也遇到一块,刚判断为cpu供电故障,美女同行就拿走了,因为店长开价40,原板子,一半都是灰,还是我刷干净的

网友:
这个电源芯片通病  49  50脚电阻!问题出的多!

网友:
手上一块同型号板子,就是外接显卡偶然亮,怎么设置都不行,供电什么都正常,头疼。

网友:
RT8859记得修过几片,有些还是不出CPU电压,有些是换了电阻好的

网友:
分析的透彻,一步一步测试,找到病根,楼主技术不错,理论+实践,很好!

网友:
七彩虹 梅捷等用RT8859M供电芯片不产生CPU供电修过几次,多数是49 50脚电阻问题

网友:
什么情况 电阻虚汗了 怎么修好的都不知道啊

网友:
不错的技术谢谢分享下次修到注意下了

网友:
没图的情况下能修好说明楼主技术杠杠的

网友D:
15B+的表。打二极管对地阻值对比别的牌子和117C有点差距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5B+的表。打二极管对地阻值对比别的牌子和117C有点差距

没事 我还有它、我大天朝的南京MF47C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事 我还有它、我大天朝的南京MF47C
高高。看来是老司要来的。指针神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