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平板]
6P阴阳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8-03-01):
一部6P阴阳屏。因为6P屏幕比较大,苹果从这一代开始,背光使用了两路。从现象上讲,这种故障基本上都有其中一路有问题引起。应该不难。

下面开始维修。先排除屏。然后摘CPU罩子,量两个背光。有一路短路了。摘掉电容,不短了。

但是故障没有消除,还是原样子。这种过流容易烧二极管,测下二极管正负阻值。但是这个二极管想直接测它的脚是不现实的,空间太小了。万用表磨再细也不可能插得进去的。只能从相邻的元件上测。它一头连一个电容,这个简单,另一个连个电感。很不幸,电感也测不到脚。再找跟电感相连的电容。拐了几道弯,终于可以量到了,发现二极管正负都没阻值了。换之。

现在应该可以了吧。然后并没有,原来那个黑角并没有消除,但是明显地淡了一些。这就尴尬了。量两路电压,一路15V,一路10V。天!背光电压已经正常了。这里要说的是,两路背光正常电压就是不一样的。因为两路背光管理的灯珠数量不一样。有主从。

量四个反馈Cat脚,阻值正常。那只有一个嫌犯了,就是大电感。这种电感一般要换新料。因为它的屏蔽罩太软了,还没打的胶硬。基本上你拆下来都碎了。但是我没有新料了。拆废N多个后,终于拆到一个相对完整的。取坏件也很伤神,你不能象从料板上取件那样,风枪打到顶干就一个字。你要小心不要碰到周边,更要小心不要伤到U。基本上就是把电感捣碎了。渣渣清理干净,这就算取下来了。装好新电感,故障修复。不过忘了拍图了。

网友:
样主焊功不错,那种电感确实不好取的!

网友:
主要离U太近了,怕手哆嗦了,把U搞虚了就麻烦了

网友:
其他废板拆这个件的时候,温度高点,整个取。
这个6P拆的话,坐下保护,风枪加烙铁还是很容易取的。

顺便说下。这个电容短路的话,线圈和二极管必定坏。5-x都是这个维修思路

网友:
请问图中的二极管导通原理是什么?

网友:
无边大师厉害了,修手机都那么激情四射

网友:
思路非常准确,明了,,学习了,但是我们也只能看看,手工太差,不敢动

网友:
学习了,那个电感是真的难取....

网友:
最烦的就是灯控 显示升压这些 离U太近了   新手容易倒贴本呀

网友:
这种焊工真心不错啊,我一般都是拿尖刀弄碎了

网友:
风枪三百烙铁四百不会动到CPU:qinzui:,

网友:
样主焊功不错,那种电感确实不好取的!11111

网友:
要在废板上多拆几次,还有温度要掌握好,不安有可能吹到其他东西

网友:
碰到过  焊到CPU 了    直接重做CPU 了

网友:
有没有风险啊  大哥

网友:
其实我搞了几次这个背光IC和这个D1501二极管,把U的遮盖做好了都没事,我的歪风枪还用的420度都没事

网友:
是故障没有消除,还是原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