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联想E550单用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8-03-01):
联想E550单用电池无法开机,单用适配器或电池和适配器一起插上都能开机,开机点亮后再拔掉适配器电池也能正常放电板子工作正常,电池和适配器一起插上都能开机也能检测到电池但不充电,测EC_SMB_DA1和EC_SMB_CK1都有3.3V,但BATT_TEMP插上电池只有0.3V,不插电池有3.3V,单插电池0V,还有一个怪现象,如果单用电池开机不但开不了机,反而会造成再用适配器开也会开不了,非得将CMOS放电后才能用适配器开机

网友:
但是充电正常,不管是关机还是开机后都能充电

网友:
单用电池测ACIN为0V,单用适配器或同时插上电池和适配器ACIN都有3.3V,

网友:
单用电池测ACIN为0V,     你就找这个呗     往前捋一下   捋不出来  改下直接给个电压试试

网友:
断开ACIN与充电芯片BQ24780的5脚ACOK的连接,ACIN有3.3V单用电池和单用适配器都能开机

网友:
断开ACIN与充电芯片BQ24780的5脚ACOK的连接,ACIN有3.3V单用电池和单用适配器都能开机
那这样不就行了呀

网友:
应该是BQ24780的5脚ACOK拉低了ACIN,断开后不管是单用电池还是单用适配器ACIN一直有3.3V,单用电池BQ24780为什么会拉低ACIN呢,BQ24780应该也没坏

网友:
总结一下这个故障,因为充放电正常,要确保单用电池或单用适配器都能正常开机,ACIN必须为高,这个ACIN主要由BQ24780控制,我怀疑和电池本身有关,无奈没新电池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