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戴尔n4050声卡驱动求救!!

楼主(2018-03-01):
如题,安装了xp系统,但是声卡驱动装不了!!
试了好多方法不行。大神们给个指点吧!!
戴尔

网友:
戴尔N4050装XP系统后IDT声卡无法安装的解决方法及驱动下载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79868-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网友:
兄弟 这个东西 仔细找找网上都是

网友:
网上很多呀 自己搜索下就好了

网友:
用驱动人生驱动下试下,如果不行再用驱动精灵

网友:
直接换码片得了,简单,但焊接要注意,嫑伤着屏

网友:
应该是声卡坏了。。。。。系统自带万能声卡驱动的,,,,,,

网友:
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
360驱动大师

网友:
dell n4050还真没试过做xp系统。

网友:
硬件驱动最好找到硬件ID再找驱动

网友:
你这应该安装的是纯净板的系统吧。

网友:
官网上面不是很多吗!!!!!!!!!!!!!!

网友:
用官方的驱动,或官方的驱动软件来安装,实在不行用干净的系统再装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