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型号IT8528的适配器检测信号

楼主(2018-03-01):
上图是EC型号

EC的21脚是适配器检测信号? 这个信号来自充电芯片分压后大概是3V左右。
我疑问的是EC的21脚这个稳压二极管是什么意思?我推断正常情况是EC内部发出3V,然后通过二极管,二极管的负极不能低于3V,是这个意思吗?
还是说3V反向击穿给EC3V,这个不大可能吧。
我现在修到的一块板是21脚只有1V多,二极管的负极有3V。我怀疑是EC有问题。

网友:
EC 内部有电阻  1V多应该是正常的 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
我感觉这里应该是起到一个类似于钳制的作用吧

网友:
断一下           不就知道谁给谁了吗

网友:
搞的好复杂 适配器插入不是充电芯片发出来的吗 通知ec就可以了 还有一路是通哪里的 那个R12#那路

网友:
这个芯片代程序的吧。上次修那个750DP 换的新的不行。拆机的就可以

网友:
我也搞不清这个玩意,我不是专业的

网友:
怀疑有问题就直接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