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G48G48L 11326-1M再现奇葩故障

楼主(2018-03-01):
    机型:联想G480 G48G48L 11326-1M,无进水          故障:正常待机电流0.000A,触发0.30.4A掉电,(该机型待机只有线性3V 5V3V_PWR5V_PWR无输出,触发才有
    维修过程:
    触发后3V5V正常,按时序,先测内存电。触发瞬间测内存供电,有时0.6V有时0.7V有时1.0V1D5V_EN 为3.3V),掉电后仍有0.7V左右(1D5V_EN0V);换RT8207无果,拔除内存,触发后内存供电0.7V左右无变化,掉电后内存供电上升为5.2V左右(1D5V_EN0V),上管G5.1V,下管G0V,上管漏电?更换上管触发,内存供电1.5V,不再掉电,电流跑0.8A左右亮机。以为修好了,就装机进系统,正常。准备交货,可关机时才发现cpu风扇在关机下也在转、开关机指示灯也还亮着电流还有0.62A,无法彻底关机?测试,同样在CMOS界面和PE系统下均无法关机(可长按强关)。拆机刷迅维下载的同板型BIOS,故障相同。拆LG4858L11326-1料板BIOS装上(两款板型的主板用料布局一模一样),自检界面可关机,PE里可关机,装上硬盘,也能彻底关机,原来是BIOS问题,搞定!(涉及线路不复杂,故不再上图)

网友:
思路还是清晰没走弯路,,功底可以

网友A:
BIOS芯片也坏了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芯片也坏了是这个意思吗?

芯片不坏,料板BIOS读出来刷回原芯片也可以正常关机。

网友:
可以嘛楼主,这么繁琐 步步解决 不错

网友:
现在很多问题都是bios 跟ec程序的问题,一些问题最好先刷bios在搞硬件,要不然就有可能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