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iphone6p换完U2402触摸处理器反复重启

楼主(2018-03-01):
iphone6p换完U2402触摸处理器反复重启白苹果。U2402无故障已换多块问题依旧已排除,后又换U1501显示升压管IC,问题还是一样。按HOME键插入数据线进入恢复只有背光灯,屏幕无显示!?哪位可否指引一下,谢谢!

网友:
估计是没有做好防护措施把U吹虚焊了吧!

网友:
查看一下周围是否有短路,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看这情况是你把CPU吹虚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拆下黑触摸再观察下!

网友:
刷机判断

网友:
这个情况很大可能是把CPU吹虚了!

网友:
修好木有                VVVVVVVVVVVVVV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