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0S ME 固件丢失求助

楼主(2018-03-02):
偶的T420S ME固件看不到版本号了,导致机器每半小时断电关机一次,求助。可付费,麻烦联系。pobook@126.com

网友A:
马云家   看看     如果没有也可以让他给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马云家   看看     如果没有也可以让他给改的

谢谢!去马云家看过,店家说没有可以用软件刷入的BIOS,只能用编程器刷写,有这说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去马云家看过,店家说没有可以用软件刷入的BIOS,只能用编程器刷写,有这说法吗?

你只能去专业维修店了
编程器是必备的干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