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lx3 plus 1.03 复位灯闪 CPU灯亮。

楼主(2018-03-02):
板拿来的时候是CPU供电12V断路,更换了6030DLV,UP1952P,EPU,时钟的RT1820H,

网友:
我也有块这样的主板。参考维修下

网友:
现在我一点头绪都没有了,板子所有供电都正常。

网友:
CPU供电12V断路     换个cpu试试         这个你修的时候最起码得知道它跑到哪了    如果供电都正常了  复位时钟什么的   cpu过了吗    跑码了吗    这个自己得有思路

网友A:
谢谢,是CPU问题,换了U,跑码了。

网友:
这种可能是供电问题,CPU供电,和桥供电之类的问题

网友:
CPU电压没有出来,或者CPU坏,都是复位灯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是CPU问题,换了U,跑码了。

就说是CPU吧,  很多人不信,哎, 不知道你们那么心疼一个U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