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4310 解密

楼主(2018-03-02):
DELL 4310 解密 刷BIOS 无效,附件为某宝买的BIOS。

网友:
楼主你解开了吗,密码不再BIOS里,在一个芯片里了

网友:
这个好像不拆机就可以吧

网友:
这个好像不拆机就可以吧                                    ????                ?????

网友:
有的机器是bios,有的是密码芯片

网友A:
应该有一个单独的密码芯片

网友B:
好像BIOS密码写在EC里面的,你看下是不是KB多少型号的EC

网友C:
这个有点难度哦,现在的人没事整个密码还自己不记得,佩服

网友D:
你的意思是bios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一个单独的密码芯片

是什么芯片知道 吗? 我还没有解决,有好几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BIOS密码写在EC里面的,你看下是不是KB多少型号的EC

EC 好象是西门子的。是不是得换个EC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点难度哦,现在的人没事整个密码还自己不记得,佩服

不是我自己的,是公司不用的电脑。好多台有密码

网友E:
这个机器没遇到过 ,,应该有密码芯片!!!

网友F:
你这个没有DELL专用 的解密软件,解不了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没有DELL专用 的解密软件,解不了密码。

那是不是只能换主板了? 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器没遇到过 ,,应该有密码芯片!!!

我也是第一次碰到,还以为刷个BIOS就可以的。结果。。。。。。。。。。。。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意思是bios密码?

对进BIOS之前有个密码的。有碰到过吗

网友:
还在等高手出现哦。有7台这样子的电脑

网友:
是不是有提示的字母号啊   ,我记得论坛有专门的算密码的软件啊  。

网友(2018-04-09):
还没遇到过,先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