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扩容32G的怪问题

楼主(2018-03-02):
扩容后,进入恢复模式不显示数据线那样的图标,完全黑屏,功能都正常,底层重写过,谁遇到过这种问题么?

网友A:
               进DFU模式再次刷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DFU模式再次刷机试试

谢谢回复,在刷试试。。。。。。。。。。。。。。

网友:
描述的是什么?? 到哪一步了,还是说刷机过了样?还是说装上去了这样?写了底层没资料联机就是dfu,刷机就行

网友:
所有功能正常,刷过多次。还有情况就是开机进入桌面会黑屏,点一下开机键就亮了。所有功能正常,不影响使用。刷机也不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