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进水,电源和电池都没反应,电源坏了么?

楼主(2018-03-02):
请教各位大神指点,触摸板进水的

网友:
风扇也不转,任何灯都不亮,笔记本有没有什么漏电保护,因为进水后,未拔电池凉了半个月

网友:
兄弟你这样问   谁也帮不了你

网友:
肯定换了啊!电脑肯定不防水的!

网友:
电源量一下输出电压,不就知道坏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