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图纸

楼主(2018-03-02):
万华h26对讲机不开机,哪位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
要懂基本模拟电路,与其工作条件!

网友:
No.1看看CPU供电, No.2检查晶振波形。No.3检查复位信号。

回音哥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查看电路是否工作,短路还是开路然后排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