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无法初始化

楼主(2018-03-02):
可能是我之前做为系统盘  有次电脑卡死  强制关机后导致的,还有的救吗

网友A:
重新分区 行不行  ?

网友:
估计硬盘 存储         芯片块了 ,

网友B:
用分区工具试试。。。。。。。。。。

网友:
有可能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
                  开盘用量产工具刷

网友:
自已挖下去看看吧,,这个估计软件是解决不了的

网友:
有可能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分区 行不行  ?

分不了区啊,试过很多分区软件,用其他软件也不能初始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分区工具试试。。。。。。。。。。

分不了区啊,试过很多分区软件,用其他软件也不能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