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pa-d8不能进系统

楼主(2018-03-02):
现在状态是能进bios能认盘。进华硕bios更新软件里能读硬盘可以从硬盘里更新bios。能进pe但是认不到盘。每次开机都卡在win图标卡死。诊断卡跑码从14跳到22后卡死红灯。网上查卡22是这个解释……………22Award BIOS测试8259的中断功能。 Ami BIOS结束触发奇偶性;将开始串行数据读/写测试。 Phoenix BIOS或Tandy 3000 BIOS主中断屏蔽寄存器测试正在进行或失灵…………………是不是写入检测没过。硬盘是好的换了几个都一样哪位大佬帮看下是什么坏了最好广州的我拿过去修

网友:
换个口 换个线试试       以前遇到过线坏了    也这样

网友:
换内存 cpu试试  或者换个系统重做下试试  恢复下bios

网友:
换线,换口子,不行就试试南桥。。。

网友:
这种主板 南桥空焊的几率大..... 遇到过好多 话说主板卡进系统界面 加焊南桥完事

网友:
编程器刷bios试试, 不行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先软后硬。排除BIOS先——,…………。

网友A:
楼主怎么样了 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重新刷一下BIOS 试试看11111111111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样了 666666666666666666

估计是u和bios的问题现在5602用2670c1只能装xp其他都卡14或者22…换2680v2估计就好了。要不然就刷回3204应该就可以但是华硕不给降级cap格式用编程器也不能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