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如何评价苹果于 2 月 3 日宣布因丢失信号问题召回部分 iPhone 7?

楼主(2018-03-02):
2月3日上午消息,苹果公司刚刚更新了其官网,发布新的召回维修计划:因主板某个部件问题,iPhone 7会在移动信号覆盖范围内丢失信号。 在苹果官网的描述中,官方称:由于主板上的某个组件发生故障,一小部分部iPhone 7在蜂窝移动信号覆盖范围内,可能会在状态栏中显示“无服务”。

网友:
先说结论,iPhone 7的故障很要命的
苹果官网链接地址:https://www.apple.com/cn/support/iphone-7-no-service/
我双11买了iPhone X,之后iPhone 7(A1660)一直闲置,打算春节带回家给我爸用。就想着把所有潜在可能都搞定,就算出问题,在北京维修也方便,别我爸用的时候出问题(我爸一直用诺基亚功能机和老人机,没用过智能手机,但家里一直有iPad)。
看到官网消息后,就联系了苹果客服,想确认自己的手机是不是有问题。但客服只是通过「设置」「隐私」「诊断」收集数据,再让我升级到最新系统,备份恢复数据,先排除问题。可确认问题的话,还需去苹果售后。
iPhone 7的故障,有两个现象
  • 在信号很好的地方,也会显示无服务(收不到运营商的信号)。
  • 或是在备份手机数据,恢复过程中出现卡死,无法恢复。
如果频繁出现信号无服务,可能会导致手机基带烧毁,手机开机不能进系统,同时也不能刷机。这个问题,可能是因为主板电路设计导致,只能通过换主板来解决。
那么,怎么判断iPhone是否需要召回呢?
A、状态栏出现过“无服务”,或您觉得手机信号差,大概率有问题,建议都去售后。
B、咨询苹果客服,知道一个自测的方法(请看完下面再测试):
  • 将iPhone 7升级到最新版iOS系统
  • 将手机数据备份
  • 关闭“查找我的iPhone”
  • 将手机恢复出厂
  • 将备份的数据恢复到手机
如果能顺利备份和恢复数据,那你手机还没出现问题。如果卡死,那肯定就有问题了。

就是恢复数据时,卡在这里。卡在这就意味着手机可能无法使用了,测试前务必有去售后的心理准备总的说,iPhone 7这次的问题很要命的,不出现则以,出现的话,不论是手机没信号还是无法恢复数据,iPhone 7基本就是废了。
现在不出现问题,不代表以后不出现。只要在召回范围之内的,建议都抽时间去一趟苹果售后,做个检测,尽量都把主板换了。去之前备份好数据。
国行具体召回的型号有:
国行iPhone 7全网通版,型号A1660
国行iPhone 7 Plus移动联通双网通版,型号A1780

手机背面,“型号”或者“model”后面的四位数,就是手机型号

网友:
是基带虚焊的问题么?是的话的确应该召回啊,这个不仅仅会掉信号,刷机还会砖的
而且这个故障率不低

更新:有消息说是基带芯片MDM9645的核心供电 VDD_CORE对地短路,而且基本无法维修,这个就有点严重了,并不是简单的虚焊问题,虚焊一般重焊就好了
不确定是封装内部短路还是PCB走线短路。芯片封装内部短路的话芯片报废,苹果的基带是唯一加密的,不能换,等于主板大多数主要芯片要成套换掉然后改写序列号才能修复,基本属于报废。如果是走线短路而且有相对固定的故障模式的话,可能有大神能钻板修复,或者移板,两种都不便宜,而且修完了也是大修机,稳定性和保值都极差
故障根本原因可能有如下:
内部短路的话,高通发的这批货是烂的,或者苹果设计上有问题,导致芯片供电、信号规格超标,长时间恶劣工况打坏芯片。如果高通发货的问题的话,7P、iPad Pro 12.9寸二代和10.5寸的三网版本都可能坏,甚至友商用高通芯片的产品也会坏
PCB短路的话,PCB供应商这批货有问题,或者苹果设计上的问题导致PCB板漏电或者不耐摔,摔多了就坏,所以千万别摔

网友:
更新:硬件厂商的产品质量出现了问题,无论你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还是真的存在蓄谋已久地欺骗消费者,对用户来说,我们都无所谓,我们只关心你是如何解决的,给我们一个满意的解决方案让你对得起我们花出去的钱!2017年有三星note7爆炸,惠普暗影精灵三内存,魅族flow耳机楼氏铁环混用,华为闪存门等。。。我们看到了很多公司自身产品出现严重问题后的解决方案,与其我们为工程师担忧如何维修,还不如看看他们面对消费者的态度,不同级别的事件处理的方式和等级也是不一样的。至少到目前为止,苹果的处理方案是合理的并且也达到了大部分厂商面对消费者的态度的平均水平。

再更新:看到评论区里面一顿高潮般地讨论“华为闪存门”,兄弟们,拜托了,不要再秀你们的专业知识了!我只是在说苹果的时候提了一句华为,可是我不是还说了魅族,还说了惠普吗?怎么大家都不讨论一下这两家公司对于事件的处理态度,就一直抓着华为不放?要知道魅族也出过这样类似的事件,他也是国产的!拜托了,不要再讨论专业知识了!我只是客观地比较一下这几家公司的处理态度,是好是坏,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称,不需要你的给大家科普,谢谢!
我是中立粉。

同样是终端硬件出了问题,对比一下“华为闪存门”,“魅族flow耳机事件”“苹果iphone7信号门”和“惠普暗影精灵三召回事件”,四家公司的人品和对消费者的态度立显。

别和我说什么“华为是国产的,惠普和苹果是美国的”难道魅族不是国产的?是好是坏,抛开民族偏好,客观地来说,难道对这四家公司的做法的感受,大家心里没有一点B数吗?

网友:
最近苹果惹上的麻烦真不少,前段时间的降频门,加上这次的基带门.我和大家说一下:
这次的问题现象表现为信号丢失,或者干脆菊花转,进不去系统,自己刷机会出现4013或者1的现象,目前苹果的解决方案是召回,具体型号和规则大家去官网看,我也不再赘述,具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很多人都说是基带的原因,实际情况是主板设计的原因,7的主板板层太薄,基带芯片和后面的音频芯片干扰很严重,供电不稳定导致芯片阻值降低,甚至为0,不管你是双网通还是三网通,即高通的还是英特尔的都会出现问题的,很多维修人员的解决方案是改基带供电电路,再度激活基带芯片,当然也有可能修不好,不知道修好的会不会再度出现问题,8系列的主板版层都加厚了,这个问题解决了,而且目前7系列的主板有三种,主板和零部件位置竟然都不同,妈的也是服了。最近温度低,很多奸商开始做起了8系列手机的生意。
@李察德008@史杰@柴健翌

网友:
昔日一代神机iPhone 4爆发设计缺陷信号门,乔帮主让你“换个握持姿势”完美解决问题。
今天不思进取iPhone 7因主板故障可能导致无服务,库克基竟然只给你免费维修。
苹果真的在走下坡路了(滑稽

不皮的回答:
“这些受影响的设备生产日期在 2016 年 9 月至 2018 年 2 月之间,售出地为中国内地、中国香港、日本、中国澳门和美国。”
影响范围从iPhone 7发售到现在,范围挺广的。而且还分地区,考虑到iPhone 7是苹果第一次使用双基带的机型(高通和英特尔),可能是某版本基带的iPhone 7主板设计上出问题了吧。

网友:
贴一个关于iPhone的维修经历  设备 iPhone 7 Plus 32G 行货 A1661
第一次 返厂维修
17年11-12月   在通话过程中,频繁被对方反应无法听清或者无声音,对着麦克风说话症状可以有所缓解,起初怀疑是网络问题导致通话不稳定,但12月初入了Airpods后,使用耳机打电话没有出现此问题,于是预约天才吧进行维修。
天才吧工作人员针对我反馈的问题做了一个故障检测,告诉我手机不存在问题,但是在我的坚持下跑了整机测试,并做了返厂检测,告知如果未发现问题会退回设备。维修结束后,服务报告单显示更换了主板及电池。
第二次 返厂维修
第一次维修完成之后,症状有所缓解,但是半个月后故障又开始出现,并且按压屏幕有异响,怀疑维修导致,于是第二次预约维修。第二次维修时,工作人员直接将设备返厂,备注重复维修,并在系统内将故障做了记录。第二次返厂显示更换了主板、电池、屏幕、麦克风及连接底座,至此可以说能够更换的部件基本更换完毕。
第三次 整机更换
第二次维修完成之后,理论上讲故障应该全部解决,但是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依然出现了通话不清晰及音量较小的情况。无奈,第三次预约维修。接待人员做完整机检测之后告知我硬件没有故障,并且测试了通话之后,他本人告知我设备通话音量『正常』,如果我坚持维修那么可选的方案只有返厂检测。我当场拒绝了这个方案,要求见他的上级领导。15分钟后,他带来了另外一个工作人员,当场进行了通话测试,五秒钟后告知我设备确实存在故障,通话声音小。过程略,基于用户体验及故障,建议通过更换整机的方式解决这个故障,询问我是否同意这一解决方案。更换整机后,故障解决,使用至今未出现任何异常。

思考:
Apple 返厂维修时是否真正严格执行了服务承诺,更换了全新的零部件?

建议:
设备在使用过程中若出现故障,请及时预约天才吧进行检测,因为每次检测及故障描述都会记录到售后系统,日后设备出现问题可以作为一个证据(尤其指那些偶发性,频次不高的故障)。

网友:
也就一年多…各种问题都有…

电流声…有
无服务…有
小白斑…有
掉电快…有
无故黑屏重启但是不出现白苹果的…有

然额…作为一个已经过保并且生产日期在16年9月前的…我该怎么办…[捂脸]

一个大几千的手机…说实话这质量也实在太差了些吧…

网友:
各位大佬,手机播放着视频时,出现了几次死机了,然后就播放一秒再歇十秒,于是乎我肯定选择强制关机呀,说来还真是邪性,不管是短按还是长按关机键它都继续抽风。最终在十分种左右关机完成,重启之后又能愉快的玩耍了

网友:
6s,2016年2月2日购于招商银行掌上商城,国行带发票。

目前系统经常卡死,假4g信号,app闪退,经常性无服务,重点是几乎每次打电话的时候都会出现无服务导致电话断线,最夸张的一次向领导汇报工作断线三次,导致领导委婉的算我买个新手机吧。

你问我怎么评价苹果因为无服务的问题召回7?

免费换电池序列号我不在范围内
召回维修手机型号我不在范围内
我能说什么呢

网友:
这算是个普遍问题吧,我碰见身边的朋友遇到类似的情况至少有四五次,然后个个都还会问我怎么办,我只能告诉他们重启…

昨天看到新闻说说,苹果悄无声息地重新发布了一个iPhone7系列官方翻新机,32G只买3150软妹币。

结果今天就说信号有问题要召回。

你们猜,换下来的主板或者机器最后会怎么样?

网友:
我的8p有时候有4g图标信号也是满格,但就是没法上网,是不是也得召回呀!

网友:
这个是提供免费维修或者退还维修费,不是召回整台iPhone
目前官方网站已经公布了,售后系统还未接到apple的操作方案。
很多用户火急火燎的跑来售后问
啊呀,我的手机怎么办!
我的手机怎么找回?
召回是什么?
我不要我的手机之类的
你只会得到售后,对不起,目前我们还没有接到公司的受理通知
我们建议,用户可以正常使用就正常使用,出现这类故障问题可以到门店办理返厂保修
以往的特殊保修计划都是会提供一个序列号范围,目前也是针对一部分生产周期内的iPhone
如果符合你就不必担心,不符合你担心也没用
为什么apple发布了召回没有那么快执行呢?
工厂富士康要下单给供应商,等生产稳定增加供应流水线仓库就可以开展作业,其次售后门店需要对权限豁免做处理,还有一环就是优化返厂检测,防范华强北这帮大泥鳅,其次马上临近年关,售后将会放假或者低水平运转,根据经验,一般不会在春节前执行维修计划,一般是春节后,我估计是三月初

这个问题确实我们在实际受理中遇到很多类似的问题
手机完全可以用,但是就是无信号或者不读卡,光学显微镜下显示iPhone主板基带短路
基带是主板的核心套件,要一体更换,之前我们的解决方案一直是返厂保修换新主板或者换新机
现在发布的这个找回就是主要针对过了保修期的iPhone,
本来过了保修期发生这个故障都是自费更换主板或者基带套件,费用四位数
现在apple将会为你提供免费的返厂,只要是返厂就会有概率换新机

鉴于很多用户的回复询问,我修改下回复,然后详细点的介绍

目前,百邦,直信创邮,科泰等三个售后门店的情况来讲
很多用户来询问这个问题,我们也收到很多用户的私信
我就再次科普一下保修细节
这个保修计划,目前要求是故障是不可逆转的持续故障,
目前售后认定这个无服务故障的方法是进行刷机,刷机后会要求插入sim卡激活,无法识别sim卡就无法激活,以此判断比较准确的在不拆机的情况下确诊iPhone基带问题
我们建议你要在售后门店进行刷机,这样刷成板砖就可以直接受理,自己刷机后不仅会变成板砖还会被售后执行检测
偶发性故障,比如偶尔无信号,开关飞行模式这种,将会被售后门店拒绝返厂,如果你执意返厂,我有两个建议,一个在门店拨打400寻求协助,一个是让这个故障变成持续故障然后返厂
苹果公司做过哪些鲜为人知的努力?求助400可以参考我这个回答,如果沟通得当拿到p带头的特例号,那么你就可以在乔布斯的威严下横行售后了
返厂保修都要符合以下这些情况才能受理哦
1,购买凭证齐全,iPhone购买增值税发票(国税可查,售后会有系统查询发票,很多手机店开一个收据了事,这个是无法在国税进行查询的,手机店卖的价格低于官网也有一部分是税收,因为apple官方发票都是缴纳百分之17的增值税的)
2。iPhone并未第三份拆机,iPhone所有的保修都要通关返厂检测,也就是要在上海保税区的检测中心进行全身检查,一点点痕迹都不允许,每一个部件都有唯一售后才可以识别的识别码,用于辨认是否是原装配件,每一个部件都会有且只有一个识别码对应这个序列号,一般第三份售后的部件绝对没有,就算原装拆机配件,这些识别码也不会和你这部手机的对应。一些高频设备轮流上,比如,x光机,激光对准器,大电流测试,超声波等等。大几千万的设备一个个的流程组成的流水线,
apple的保修服务都是基于这个返厂检测结果开展的-apple的技术绝对圣殿
(很多用户的拒保和无故障返还都是因为不符合这个检测标准,然而如何让这个系统给你换新机,这是绝对的机密,就像问问今天金-三-胖穿了什么颜色内部裤子一样)
3。人为损坏拒保-包括所有玻璃材质部件的裂痕,进水,弯曲变形,以及返厂检测中的物流损坏
4。越狱不再保修范围-都越狱了还想乔爸爸拯救你“?
那么返厂维修需要注意什么呢
1.iPhone需要备份,因为iPhone返厂维修后会自动刷机至最新系统,也就是说你拿回来的iPhone没有任何数据,需要激活,备份也是为了你能将你拿回来的iPhone回复原先使用状态
2.保存好iPhone返厂维修工单,或者说受理单,这个单子是你最后领取iPhone的凭证
3.取下sim卡
4.和iPhone售后保持高频率沟通,因为iPhone售后的效率较低,半死不活的,到了店里可能要过好几天才跟你说到了
5.如果有保护膜或者钢化膜,需要重新购买一张备好,因为iPhone官方会将手机膜撕掉测试屏幕,手机套也不要,不过这一步经常在门店就已经帮你去除
6.准备好返厂手续要的资料,第一个,iPhone购机发票,第二个iPhone,第三个iPhone包装盒内的iPhone保修卡

峰回购-不懂可以私信我,我会第一时间回复
以上

网友:
上午刚从apple的三里屯店回来,按照所谓的天才的说法,苹果没有针对iPhone7的召回行动,注意,是没有召回行动,出自苹果员工之口。
另外,只有持续无服务和已经白苹果无法开机的手机才会享受免费返厂维修。正常手机要先检测,所谓的检测,就是连电脑给你重刷一遍系统,如果还能开机,那就不属于维修范围,您就拿回家先用,等坏了再说……

至于评价嘛,我觉得,苹果这种“用户你好,我是你爹”的文化已经深深地扎根在每一个苹果店员的心中,并外化为表现。这种供销社售货员式的傲慢我已经在不止一家店的不止一个人身上感受到。
好在,现在的iPhone已经没什么让我特别想买的点,所以在6s下岗以后就果断换了三桑,好不好用的,起码好看,现在的安卓优化也可以,能忍,总比忍受那种傲慢强。

网友:
其实这件事情在维修苹果设备的商家那里已经是公开的事情了。基本上坏掉的iPhone7都是基带出了问题。iPhone7 plus不受影响。
如果是别的品牌,这么大规模的事件当然已经闹起来了,例如当时联发科x10断流门,用户们成立了维权群。而苹果用户,只会怪运营商的信号不好和不断重启吧,要不是苹果因为故障数目实在太多而承认问题,大多数苹果用户根本意识不到。
要是这是一个夸苹果的问题,两三天就能诞生一个千赞答案,然而现在这个iPhone7出故障的问题,嘻嘻,有个五百赞的答案就顶天了,毕竟果粉们看不得苹果不好。
总之,我认为智能手机也是手机。手机,即移动电话。如果连最基本的通信功能都做不好,还真的是丢人啊。

网友:
官网写的是安排维修

这是香港、美国、日本官网对此问题的描述。
解决方法均为更换。
然而中国官网很贴心的换了一个说法

网友:
因为手机经常出现无服务,又看到这个新闻推送,发现符合手机型号,所以才去维修,并不是认为A1660型号都存在问题。

2018.02.04南京金茂汇Apple Store

不幸中招A1660,今天去Apple Store,要求维修,工程师检查后直接给升级到最新系统然后告诉我说,你的手机序列号不在可维修的数据库中,尼玛,你仿佛在逗我笑,我10.1的系统,你给我升级完说不可以修。。。我对这家公司是服气的,打官方客服投诉,等了十分钟还没有排到人工服务,明天继续打

2018.02.05后续

电话投诉,客服接听后,给我远程检测了一下,告诉我说需要连接电脑,点击系统恢复,然而下系统包需要时间,通话超时,直接给我挂断了。。。

又问了一个售后,建议我恢复出厂设置就不卡顿了,你就给我这么一个解决方案?

网友:
( #`)/靠!
我有一句MMP一定要讲!
我那个出问题的手机3天前当废品400块卖了……卖了……了……
—— —— ——
顺便给大家分享一下
① 出现这种问题初期是轻微跳无服务,我是差不多2天来一次,重启手机就正常了。这样有6、7天吧,后面就越来越严重了,一天跳几次,重启大法也不好使了。
② 手机有跳无服务的时候特别注意不要做还原、升级、刷机之类的二逼操作,会卡死在恢复模式的。资料也拿不出来。(不要问我是咋知道的 )把资料备份出来了直接送售后吧!

—— —— ——
另外,你们不要笑了好不好

网友:
16年9月到 18年2月    18个月 这个问题今天才出现吗? 今天才解决吗?  还有人说这是勇气和负责 接着又夸苹果一波 我觉得前面的说法非常有可能符合事实 “苹果因为故障数目实在太多而承认问题,大多数苹果用户根本意识不到。”或者只是重启来解决应付,
所以第一,没必要夸苹果负责,勇敢认错弥补 为什么呢?  17个月前出现问题之后通过第三方维修而造成种种困难的用户 谁来帮他们?  晚了就是晚了 这个问题严重 而且拯救召回行动是不值得表扬
  如果说i7刚出三个月后召回  那才是真正的勇敢 真正的负责 真正的好 真正的替用户着想   而不是等i7 的18个月才这样正式承认错误
第二 利益没办法 先赚钱  有问题就用户先承受   所以召回行动 可以拖时间 就是这样  运气好的没问题那就继续用  运气不好的7遇到种种问题   那就应付一下  等8出来换机 再消费咯   所以理念很“商人” 这个没办法
第三  故障的存在  这应该是无意的  因为非常严重 影响正常使用
所以 呢
要换咯 换最新的咯

每代你都要买
代代都有意外
可是你还是爱
苹果继续发财

网友:
答案就是怎么赔偿我们这些两个月前就坏了然后被迫去第三方维修现在苹果公司不给解决的用户!我第一次坏了之后预约天才吧那边说有50%可能性不能开机不建议修,我就找第三方修了,好了半个月又不行了,然后就修不好了!声明现在出,我们被第三方修过的又不给换。呵,一堆夸苹果的,因为这件事情受影响的明明是我们这些早就出问题又过保只能找第三方修结果现在官方又不给修的,我他妈服了!坑了我们我还要叫好吗?

网友:
上个月刚刚因为这个问题送修
天才吧的人说这个很难修还不如换新

最后交了2588换新
不知道能不能拿到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