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苹果笔记本安装WIN7系统

楼主(2018-03-02):
下面的方法是将苹果笔记本全盘删除,重l新安装WIN7的方法,删除后MAC OS X系统就没有了,只有WIN7系统,这方法比较简单,对安装双系统的不能用这方法。
http://www.xitongcheng.com/jiaocheng/xtazjc_article_27292.html

网友A:
杀鸡取卵的做法,要是还想用MAC怎么办?装双系统很容易啊

网友:
苹果电脑用windwos不可惜了.想用win就再买一台吧

网友:
苹果电脑还是用双系统吧,bootcamp切换也挺方便的

网友:
http://www.xitongcheng.com/jiaocheng/xtazjc_article_27292.html

网友:
这方法老机器可以,新款的都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杀鸡取卵的做法,要是还想用MAC怎么办?装双系统很容易啊

现在的苹果 装win7很麻烦的吧 ,现在都只支持win'8  win 10的

网友:
这种方法估计在新版的苹果上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