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 2211f 闪灭

楼主(2018-03-02):
ph 2211f 显示器 用2-3个小时灭一次再亮在过2-3个小重复循环

网友:
高压板跟灯管其中一样或者2样  你拆开看下  只要灯管2头不发黑那就是高压板坏了

网友:
看看供电都正常吗                 电容有鼓包的吗

网友:
这个情况应该是驱动板有问题。 这款机器有这个问题。 具体驱动板上哪的问题。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