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问题

楼主(2018-03-02):
纯净的BIOS刷进去也会有问题吗?在官网下载的BIOS为什么只能用它的ME,还要把它分离出来,合并到备份的BIOS中,我直接刷整个官网的BIOS不可以吗?它反正又没有上过机,没有和桥绑定的,唯一有点不同就是格式有点不一样,,,,,,,,,,

网友A:
格式不一样的话可以通过软件将里面的东西提取出来,将格式改掉应该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格式不一样的话可以通过软件将里面的东西提取出来,将格式改掉应该可以吧。

简单说 就是官网的不完整 不能直接刷写 所以需要分离合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