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1 carbon 2013款 开机有显示,不过很暗很暗要用灯光去照才看到

楼主(2018-03-02):
求助求助,别人说烧保险了,但是不知道在哪里啊

网友A:
没背光     查下是没背光供电还是没开启调节     少什么补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背光     查下是没背光供电还是没开启调节     少什么补什么

想知道背光供电在哪里?调节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