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联想g50 70m主板维修

楼主(2018-03-02):
自用笔记本,二手东上买的,已经过保了,使用中忽然掉电,无法启动。无论电池,还是电源,都无法启动,确认为主板问题。新手上路,查了很多资料。万用表测量,大短!!!我了个去!上可调电源烧吧!有收获,cpu供电的一个滤波击穿,找一个换上。
试下,还是不行,屏幕不亮!!!
接上电源,3,5v供电附近好像有温度,不会是板子漏电吧,又仔细的检查,反面的ec才是罪魁祸首,巨烫,ec供电什么的都正常,就是不触发!!!订了ec 联想it8586e,等到了换上再看怎么样,

网友:
cpu也有可能挂了,烧CPU供电很大几率烧CPU的

网友:
要是cpu烧了,就没有抢救的必要了

网友:
多半没希望了  CPU挂了就没必要修了

网友:
楼上说的都对        cpu存活几率渺茫

网友A:
cpu b+的那种电容直接拆掉就好  还找半天 根本不用找的  我都直接掰掉就好了

网友B:
这种集成CPU 的  CPU坏得很多,先量一下CPU对地阻质是多少

网友:
这个ec带不带程序的,有的不行吧

网友:
EC带程序  要换原型号的  .........

网友:
楼主怎么样了 好了没 也不说一下后续

网友:
这个EC好像是代程序的吧   而且你这个U估计也坏了

网友:
还没修好啊 。。。。。。。。

网友:
大家,好热情啊,刚收到ec,还要上班,等有时间再换,换好一定给大家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 b+的那种电容直接拆掉就好  还找半天 根本不用找的  我都直接掰掉就好了

兄弟,大短,不烧,你都能秒杀啊,说下你的方法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集成CPU 的  CPU坏得很多,先量一下CPU对地阻质是多少

幸好,cpu阻值正常,要不然真的想换板了

网友:
ec换上了,一模不发烫,好开心,但是3,5V待机电压都没有了,我勒个去,肯定哪里有问题,散热器拆掉,前前后后,要看仔细,认真想下,cpu供电正常,而且已经有一个故障排掉了,重点看其他地方吧,整个板子除了cpu,显卡,ec,别的芯片基本没有,ec也换了,应该再看显卡吧,再上万用表测吧,靠,显存芯片旁边的电容,还他妹的有短路,晕死,不会显存挂掉了吧!!!等有时间验证下

网友:
显存显卡旁边的电容,直接测量阻值很小的,很像知路,这个要区分开来

网友:
是的说  显存边上电容  阻值都很小的   ........

网友:
最近有点忙,一直没修,后来又查了一下,淘宝的买的30元ec很可能不触发,浪费了30块,日,只能买剪板的或者原厂的,有点贵,差不多要100,崩溃了,运气真不好,最后又换咯个内存槽边上的功率管,终于可以开机了

网友:
总结下,前后维修接近200块,但是最有意思的是,找故障的过程,多查资料,细心点儿,一般的故障都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