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S400 PQ312 MOS场管 编号4466

楼主(2018-03-02):
联想S400  PQ312  MOS场管  4466   场管位置如图    机器拿来大短      接电源电流000
电源接电池大电流    4466发热    拆了不短  找了几个不同型号的装上还是大短
干脆没装    目前 测得开机啥的都正常
就这样不装应该没啥问题吧

网友:
补上图   刚才没传上来    芯片位置

网友A:
不装电池用不了,其它没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装电池用不了,其它没什么

不装电池接电源也能开机

网友:
没图纸  不知道你这管子是干什么的    图也看不出来        所以不确定

网友(2020-03-27):
换好没有,你用什么代替的,我也有个这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