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2241AW显示器有横线是屏坏了吗?

楼主(2018-03-02):
联想LI2241WA显示器,能正常显示,就是有一些横线,这个是屏的问题吗? 有没有可能是屏线,想代换也没件,有谁遇到过没
显示器
横线
联想

网友:
基本上多数是屏坏 线坏的很少 横线就是行场同步信号 可以测测

网友:
联想的显示器遇到好几例这种情况了,确定是屏的问题。
这个你看看,有帮助吗?华硕 vw193 开机闪屏并伴有白条(割线大法)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07350-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网友:
基本上多数是屏坏 线坏的很少 横线就是行场同步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