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61 不出集显供电求助

楼主(2018-03-02):
映泰H61主板,用独显能够显示,用集显就不亮,电源转一会就停再转,反复。  集显供电出不来,ISL6363换过了,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可以刷个BIOS先

网友:
看看CPU是不是坏了。显卡不是在芯片里面,而是在CPU里面的。

网友:
4楼正解     换个cpu试试      我也遇到过cpu集显坏的    cpu还能用

网友:
bios刷了没有 供电时钟 复位这是剑谱你照着修啊

网友:
集显供电测了没有,还有同意4楼,换CPU,集显集成在CPU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