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问题

楼主(2018-03-02):
神舟新款 炫龙炎魔 T1pro-581S1N  2台一样的机器  一台不开机一台换屏   对换了一下BIOS2台都不开机了   上电0-5掉电  日了狗了

网友:
换回去还好吗?。。。。。。。。。

网友:
各就各位能正常开机了吗。。。。。

网友:
换回去了什么情况

网友:
奇怪的故障呀,兑换BIOS,电池放下电试试。

网友:
BIOS又不是啥大问题,刷呗,只要没有带电操作问题不大

网友:
再刷一个试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
那换回去呢?不行只能刷bi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