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61M VG4 REV1.01 第一次能正常开机 重启后就点不亮

楼主(2018-03-02):
华擎H61M VG4 REV1.01 第一次能正常开机 重启后就点不亮 求一个1.01版本的程序 看行不行

网友:
去淘宝是哪个找哦多的是哦哦啊哦啊啊

网友:
官网应该能下到吧。也不是太老的板子

网友:
我修过一个技嘉1155主板,也是能正常点亮。pe重启就掉电,后面拆了相连的放静电管解决

网友:
这种资料 官网 淘宝都是不错的选择 有维修群求助也行

网友:
这个和bios没关系吧,,楼主试出来了么哪里问题。

网友:
带集显吗?是集显不亮,还是PCIE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