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证下苹果笔记本待机问题

楼主(2018-03-02):
修一台苹果笔记本A1466,版号820-00165-a 进水不开机经查PP3V3_SUS偏低只有1.8v左右应该3.3V左右

PP3V3_SUS是U8020产生的,测量供电和开启都正常,用漆包线把PP3V3_S5直接连过去,开机正常了。
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单独用电池开机需要长按开机键4到5秒左右,插电源按一下就开。这样正常吗?
而且待机电压3.3v单独插电池没有按下开机键才会产生,插电源直接就有,待机芯片是TPS51980A.

网友:
哇,论坛大神都哪去了?我感觉这个是苹果就这样设计的,就是想确认下。

网友A:
应该是和苹果采用深度睡眠有关吧,不插适配器时应该没有只有线性待机没S5供电吧,这样拉一起估计触发后少了供电的延时,ec检测有问题,所以多按一会算是让让ec检测到关机再开机,复位一下。
以上算猜测,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解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和苹果采用深度睡眠有关吧,不插适配器时应该没有只有线性待机没S5供电吧,这样拉一起估计触发后少了 ...

没有一个权威的回复 ,很烦啊 ,是不认证看到帖子的几率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一个权威的回复,很烦啊 ,是不认证看到帖子的几率低了?

不是,晚上了哪还有人逛论坛

网友:
碰到一个神舟的游戏本跟你这一个一样  用电池要按住3秒才开机,但是那个是正常的,可能是为了误触发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