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sp 触发后无电流跳变

楼主(2018-03-02):
一台IPHONE 6SP 接稳压电源触发后没有电流  一点也没有换过电池 也试过插数据线开机 也不行 电池+插数据线看充电电流也几乎没有在充电 偶尔0.17A 一下就变成0 过个6秒左右0.14A 变成0
DFU 连接电脑也没有反应?

应该检查哪里呢? 谢谢大家。。

网友:
如果要换电源ic 风险也高的吧 容易吹嘘cpu   你开机触发角有1.8么?夹电有ppvccmain和pp battvcc么

网友:
先查供电,后usb管,再就是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