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1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03-02):
此板EC短路,换EC后待机0.067,按开关后3.3V 5V出来,电流变成0.016,指标灯不亮,刷了桥的BIOS(U8)故障依旧,在论坛上看到许多朋友说这个EC有程序,我换的是不带程序的EC,难道我换错了 请各位朋友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A:
KB9012是带程序的,809编程器可以写 ,还有IT8587带程序

网友:
U8这个南桥的BIOS到EC,EC本身也带程序?以前没碰到过这种情况,看来知识落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KB9012是带程序的,809编程器可以写 ,还有IT8587带程序

谢谢提醒!长知识了!!!!!!!!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先把ec程序也刷上去试下!

网友:
对的,8587这种是带程序的,今天修了一台神船也是8587E-FXA开始想着便宜10元买了一个不带程序的,结果不行。又花了20元,买了一个带程序的就好了。

网友:
刷一下EC 的BIOS应该就好了    论坛有资料的

网友:
带程序的,写程序吧!要么就买剪切板吧

网友:
估计还有其他的地方烧了吧 看看瞧又没问问题啊

网友:
我们一般是 bios 和ec 一起刷     有的 io芯片 带程序 需要买剪板上的 芯片最好哦

网友:
这个牛逼。。。现在的技术越来越先进了

网友:
刷吧,KB9012都要刷程序,刷吧,KB9012都要刷程序

网友:
一定要带程序,不然没用的,我一般都是剪板买的

网友:
直接换带程序的EC就行了呀

网友:
技术 不错 支持一下啊  学习了 技术 不错 支持一下啊  学习了 技术 不错 支持一下啊  学习了 技术 不错 支持一下啊  学习了

网友:
这个带程序,用剪板的好点

网友:
买个剪板  就行了       自己刷的话   很麻烦   还要飞线什么的 不能超过10厘米 在键盘接口飞 好像是      反正很麻烦

网友:
肯定要换带程序的了,买的时候人家也会说明的,走弯路了吧

网友:
真诚的感谢各位的帮助,已搞好。

网友:
卧草,现在进系统一切正常就是没 声音,纠结

网友:
把这个BIOS资料上传给大家,希望能帮到需要的人。

g510 独显.rar

网友:
EC有程序 而且你这片主板待机有点高

网友:
要换带程序的, 不会刷的话.买的时候可能让他们刷好.或者买剪板.

网友:
这个EC 有SPI 应该不带程序的。。待机电流还是有点大,重点测测SLP3 SLP4

网友:
刷带程序的EC是一个牌子一方法还是一型号一方法、
???